[STM32L1] 急急急求,stml151低功耗问题,电流下不来,高手指点

楼主(2015-10-23):
大家好,我用空板单CPU调试stml151低功耗,
正常启动
电流都是0.44uA
但我多次按复位键时(多数电流都是0.44uA)
偶尔出现一次电流为1.4到1.5mA的情况,
之后不管我怎么按复位键电流都回不到0.44uA的情况了(但按复位键程序都可以正常复位)
只能断电,重新上电之后才能回到0.44uA的情况
是什么原因呢??

/***********************************************************************/
int main(void)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PWR, ENABLE);
    while (1)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A|RCC_AHBPeriph_GPIOB|RCC_AHBPeriph_GPIOC|RCC_AHBPeriph_GPIOD|RCC_AHBPeriph_GPIOE|RCC_AHBPeriph_GPIOH,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Al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400K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DOWN;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GPIOH, &GPIO_InitStructure);
        PWR_UltraLowPowerCmd(ENABLE);
        /* Enter Stop Mode */
        PWR_EnterSTOPMode(PWR_Regulator_LowPower, PWR_STOPEntry_WFI);
    }
}

网友A:
理论上系统中不需要的资源都关掉。你把不用的IO使能都关掉,可能功耗会降低点。

楼主:
你没看清楚我说的问题,,
我多次按复位键时(多数电流都是0.44uA)
偶尔出现一次电流为1.4到1.5mA的情况,
1.5mA好大了,不是uA
而且之后不管我怎么按复位键电流都回不到0.44uA的情况了(但按复位键程序都可以正常复位)
只能断电,重新上电之后才能回到0.44uA的情况

网友B:
可能是你按复位键的问题啊。

网友C:
出现1.5mA时,程序运行还正常吗

楼主:
出现1.5mA时,程序运行还正常吗
还可以正常运行,复位也可以
我在while(1)前打印输出都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你按复位键的问题啊。

换N个板都一样,拿示波器看复位波形也很好,一点干扰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出现1.5mA时,程序运行还正常吗

还可以正常运行,复位也可以
我在while(1)前打印输出都有效

网友:
出现1.4到1.5mA的情况之后,是不是这个电流就降不下来了,一直都这么大

网友D:
是哪的电流啊,会不会是某些元件的储能放电了

网友E:
有可能啊,不过电容放电会有这么大电流吗

网友F(2015-11-23):
复位不充分的问题,可尝试把复位时间拉长,超过最短复位脉冲宽度两倍,该问题应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