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的电源控制

楼主(2015-10-23):
电源控制

网友A:
V
DD = 2.0 to 3.6 V:给GPIO和内部调压器供电
 V
DDA = 2.0 to 3.6 V:给ADC、 DAC、复位模
块、内部谐振器、 PLL、比较器、温度传感器
供电
 V
DDA超过2.4V,ADC和DAC才能工作
 V
BAT = 1.65V to 3.6 V:当VDD不在时给备份域
供电
 电源引脚的连接:
 V
DD 和VDDA可以来自不同的电源
 V
SS和VSSA必须接地

网友A:
VBAT = 1.65V to 3.6 V:当VDD不在时给备份域
这就是说,纽扣电池掉电到1.65以上都是可以正常工作的。最高就是可以用锂电池供电。

网友B:
VSS和VSSA必须接地
那只要接一起接地就行了

网友C:
VSS和VSSA需不需要0欧电阻隔离一下

网友D:
VDD = 2.0 to 3.6 V:给GPIO和内部调压器供电

VDDA = 2.0 to 3.6 V:给ADC、 DAC、复位模块、内部谐振器、 PLL、比较器、温度传感器供电

VDDA超过2.4V,ADC和DAC才能工作

上面说是2到3.6,下面怎么又说必须大于2.4,这个是不是矛盾。

网友E:
供电接口真多学问,分这么多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