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滤波问题

楼主(2015-10-23):
MSP430可以实现数字滤波功能吗?比如50HZ陷波,去直流偏移量,低通滤波等功能?有了解的大神吗,能发个MSP430滤波算法程序就更好。

网友A:
参考这个;https://bbs.21ic.com/icview-176518-1-1.html
msp430的强项不在计算,如果要求比较高的话建议选择dsp或者msp432

网友B:
msp432应该是TI的32位的MCU吧,运算能力怎么样

网友C:
同意,430进行简单的算法还好。专门滤波的话建议用DSP。

网友D:
430不支持浮点运算的吧,支持的话还好点

网友E:
采用FFT滤波的算法也可以的

网友F:
应该不行,那个速度太慢了。不是你想的

网友G:
msp可以实现数字滤波,但是速度较慢,建议D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