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5.1编译示例工程提示Program "make" is not found in PATH错误怎么...

楼主(2015-10-23):
用的是LAUNCHXL-F28027开发板,打开示例工程

Build project 后提示

有没有用过这个软件的,帮忙看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路径问题   你是直接从controlSUITE安装目录下打开的工程  还是拷贝到其他地方导入打开的工程
拷贝后会出现一些相对路径错误的情况
在工程下    右击属性里面看看一些文件的路径问题

网友B:
自己新建工程吧。路径的设置问题。

网友C:
重新包含相对路径。CCS就是这点不好,移动下就得重新配置。

网友D:
这个注意路径中不能含有中文的。。

楼主:
新建工程,把文件考过去就可以了,谢谢楼上各位支持

网友E:
看来是路径上的问题了啊。。

网友F:
看来像楼上多位说的路径问题的了。

网友G:
工程导入的不对。

网友G:
重新建立一个工程文件。

网友H:
找不到文件了。

网友H:
相关的文件有错误了。

网友H:
建议重新建立工程文件试试看。

楼主(2016-02-26):
不知道什么原因,重建一个,再改改错误就可以了

网友I:
一直想研究一下   controlSUITE里面的工程   直接导入没问题

网友I:
但是拷贝一下  就不能用了

网友I:
但是用高一些的几个版本都能打开   不知道怎么做到的

网友I:
工程下一些文件的搜索路径被指定了   改变了  就编译不过去
能理解

网友I:
但是版本的问题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I:
还有在使用CCS过程中发现   debug时直接就去找硬件
并且固化代码    比较不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