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出错了

楼主(2015-10-23):
请教一下Error[Pe084]: invalid combination of type specifiers 是什么错误?错误代码: unsigned short _Word[__LONG_DOUBLE_SIZE__ / 2];和 typedef __WCHAR_T_TYPE__ _Wchart;  typedef __WCHAR_T_TYPE__ _Wintt;

网友A:
类型说明符的无效组合

网友B:
typedef 的实用出错误了吧。网上找找这个是怎么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typedef 的实用出错误了吧。网上找找这个是怎么用的

看提示,我也估计是这个问题

网友D:
使用定位一下错误。

网友D:
这个是宏定义未声明,或有问题

网友D:
查看一下宏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