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q fec 驱动异常导致重启

楼主(2015-10-23):
imx6q, ce, TE, pc, vi
imx6q fec 驱动异常导致重启,重启后就正常了,不知什么原因?

kernel BUG at include/linux/netdevice.h:520!
Unable to handle kernel NULL pointer dereference at virtual address 00000000
pgd = d0614000
[00000000] *pgd=00000000
Internal error: Oops: 805 [#1] PREEMPT SMP
Modules linked in:
CPU: 1    Tainted: G    B   W    (3.0.35 #10)
PC is at __bug+0x1c/0x28
LR is at __bug+0x18/0x28
pc : [<c004efec>]    lr : [<c004efe8>]    psr: 600b0013
sp : d04f1df8  ip : 00000000  fp : 00000001
r10: d04f0000  r9 : d418d380  r8 : 00000000
r7 : d46f4044  r6 : 00000000  r5 : c06a0a8c  r4 : d46f4000
r3 : 00000000  r2 : c0909ebc  r1 : 600b0093  r0 : 00000033
Flags: nZCv  IRQs on  FIQs on  Mode SVC_32  ISA ARM  Segment user
Control: 10c53c7d  Table: 2061404a  DAC: 00000015

PC: 0xc004ef6c:
ef6c  e1a04000 e24dd010 e590003c eb01ca10 e3500000 0594003c 0a00000d e2841034
ef8c  e594002c e891000e e88d000f ea000003 e59d000c eb01ca06 e3500000 0a000006

U-Boot 2009.08-dirty (Oct 10 2015 - 13:55:35)

网友A:
从这些信息里面也没看出啥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这些信息里面也没看出啥来

确实,一下子比较难看出来是什么原因

网友B:
原版的kernel里面fec是正常的,你是什么地方改错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版的kernel里面fec是正常的,你是什么地方改错了吧......

不是,我手里有6DL 和6Q,发现6Q有问题,我现在把网卡驱动加载放到系统启动最后阶段,用INSMOD的方式就没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我手里有6DL 和6Q,发现6Q有问题,我现在把网卡驱动加载放到系统启动最后阶段,用INSMOD的方式就没 ...

我的也是用的6q,没遇上过你这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是用的6q,没遇上过你这样的问题......

我发现这个问题和NAPI有关,现在我把这个功能屏蔽了,还在测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发现这个问题和NAPI有关,现在我把这个功能屏蔽了,还在测试

哦,imx6q默认是打开的,是可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imx6q默认是打开的,是可以用的......

是的, 在6DL上也没发现有这个问题, 现在6Q上就是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 在6DL上也没发现有这个问题, 现在6Q上就是有问题

查一下硬件是不是有问题,驱动软件上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一下硬件是不是有问题,驱动软件上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问题是重启第二遍就正常了,还有就是直接上电启动是基本问题,主要是要用adb shell reboot才会,在串口里输入reboot都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