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TPS54821开关电源电路调试

楼主(2015-10-23):
lz用tps54821设计的12V输入转1.1V,8A输出的开关电源电路,电路图参数设计如下图:在测试过程中,C491未接入电路,电路后端空载的情况下,输出直流电压为1.33V,输出电压纹波达到近900mV。而分别测量C491前后两个端点对地之间负载分别是191K和481欧姆。
进行调试时,将输出电容C418替换为570uF,此市纹波电压为800mV,频率为140KHz;
之后将C417悬空,将C421替换为39pF,输出纹波电压减小到440mV,280KHz,此时电路负载0.5欧姆,负载电流2.4A;
将C9重新接入电路,带载情况下测试结果未发生变化。
请问出现这种问题可能是由什么原因引起的呢?所有设计参数都是按照ti提供的例程电路参考完成的,是否有可能是PCB布线干扰导致电路纹波过大呢?

tps54821

tps54821

楼主:
同样板子上用tps62130参考设计的开关电源输出频率和纹波都非常好,另一块板子上用tps54821设计的电路如图所示,5V输入,测试效果也很正常,lz甚至参考此图将所有元器件都替换了几次,测试效果最好时也是440mV纹波,280KHz,实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求助大神帮忙看一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同样板子上用tps62130参考设计的开关电源输出频率和纹波都非常好,另一块板子上用tps54821设计的电路如图所 ...

电路图

网友A:
@airwill 徐工给看看

网友B:
你电感多大呀用的,C417用大了?Epad你用了么~简单看了一下datasheet,坐等楼主解决好问题。

网友C:
对啊,你的电感没有提到呢,这往往是个关键因素。
最好要上波形图来分析。最好是 PH1脚的波形。
另外,开关电源的纹波优化会在2/3 负载区域,轻载条件的纹波偏大属于正常情况(当然你这么大也是不合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电感多大呀用的,C417用大了?Epad你用了么~简单看了一下datasheet,坐等楼主解决好问题。 ...

电感用的是2.2uH的,我将C417换成39pF之后效果确实好了一些,但是仍然是在280mV左右。实在没有办法,把后级负载电路连接上了,测试结果居然降到了20mV左右。后级滤波电路类似下图。倒是很困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啊,你的电感没有提到呢,这往往是个关键因素。
最好要上波形图来分析。最好是 PH1脚的波形。
另外,开关 ...

纹波优化在2/3负载是什么意思呢?是根据芯片的特性来决定的吗?,那么在设计电路的时候要考虑后级负载来选择芯片吗?求指教求指教~~

网友C:
设计电源,自然需要考虑负载的情况.
通常电源的最佳特性, 包括纹波和效率(开关型)等, 大体都在 2/3 负载时最好

网友B:
电感用大点?这样太极限...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感用大点?这样太极限...

恩,我将电感增大再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计电源,自然需要考虑负载的情况.
通常电源的最佳特性, 包括纹波和效率(开关型)等, 大体都在 2/3 负载时最 ...

好哒,我会在看一看芯片手册和电路的

网友D:
2.2uh小了,试试22Uh

网友:
楼主怎么解决的

网友E:
我将电感增大再试一试

结果怎么样呢

楼主(2015-11-30):
谢谢大家,问题解决了但解决的有点莫名其妙。lz本来是要将电感增大再试一回,结果一时没有合适的元器件,然后lz就尝试着将滤波电容C491(最上面那个图里)焊接上,想测试一下后级负载电路纹波,然后结果还比较理想。lz测量了所有的电源电路,纹波效果都比较理想。就没有再换电感进行测试了,到现在也没有想通是哪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