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e06 函数的问题

楼主(2015-10-23):
Ke06的UART_Interrupt_demo中有个函数UART_SetCallback(UART_HandleInt);这是啥意思呀?有大神能帮忙解释下void UART_HandleInt(UART_Type *pUART);这个函数么?

网友A:
函数UART_SetCallback的形参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函数UART_SetCallback的形参是啥?

void UART_SetCallback(UART_CallbackType pfnCallback)
{
    //uint8_t    u8Port = ((uint32_t)pUART-(uint32_t)UART0)>>12;
    UART_Callback = pfnCallback;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函数UART_SetCallback的形参是啥?

void UART_SetCallback(UART_CallbackType pfnCallback)
{
    //uint8_t    u8Port = ((uint32_t)pUART-(uint32_t)UART0)>>12;
    UART_Callback = pfnCallback;
}
谢谢大神!!

网友B:
感觉传递的是一个结构体啊

网友C:
函数传递的是一个结构体啊

网友D:
回调函数

楼主:
请问能大概讲讲回调函数么?看资料没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函数传递的是一个结构体啊

没明白。。。handleint不是一个函数么?

网友E:
原来是回调函数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能大概讲讲回调函数么?看资料没看懂

这个百度一下,C语言方面的

楼主(2015-12-22):
好吧,最后还是自己理解了。是一个回调函数楼上说的都没错,就是讲UART_HanleInt这个函数的地址作为指针变量传入。KE06的这个官方函数UART_HanleInt是自己定义的一个中断函数,在系统中断函数中调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