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HC-SR04超声波测距模块,在LCD602上显示

楼主(2015-10-23):
,结果只显示上电的那个距离,然后移动模块,距离不自动更新!求赐教!程序如下:

#include <STC12C5A60S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LCD1602_DB  P0
//sfr AUXE=0x8E;//1T

sbit Trig=P3^2;
sbit Echo=P3^3;
sbit LCD1602_RS = P1^0;
sbit LCD1602_RW = P1^1;
sbit LCD1602_E  = P1^5;

unsigned char code str1[]={"Ready..."};
unsigned char code str2[]={"Beyond range!"};
unsigned char code str3[]={"Measuring:"};
//unsigned char code ASCII[15] =    {'0','1','2','3','4','5','6','7','8','9'};
unsigned char str5[6]={"CM"};
unsigned int time;
unsigned long distance;
bit flag=0;

/*等待液晶准备好*/
void lcdwaitready()
{
        unsigned char sta;
        LCD1602_DB=0xFF;//单片机读,先写入1
        LCD1602_RS=0;
        LCD1602_RW=1;
        do
        {
                LCD1602_E=1;
                sta=LCD1602_DB;
                LCD1602_E=0;
        }while(sta&0x80);
}

/*向LCD液晶写命令*/
void lcdwritecmd(unsigned char cmd)
{
         lcdwaitready();
         LCD1602_RS=0;
         LCD1602_RW=0;
         LCD1602_DB=cmd;
         LCD1602_E=1;
         LCD1602_E=0;
}

/*向LCD液晶写数据*/
void lcdwritedat(unsigned char dat)
{
         lcdwaitready();
         LCD1602_RS=1;
         LCD1602_RW=0;
         LCD1602_DB=dat;
         LCD1602_E=1;
         LCD1602_E=0;
}

/*设置起始坐标*/
void lcdsetcurso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形参是局部变量,可以与其他冲突
{
        unsigned char addr;
        if(y==0)
                addr=0x00+x;
        else
                addr=0x40+x;
        lcdwritecmd(addr|0x80);                 //设置数据地址指针         0x80+addr
}

/*void lcdshowcha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dat)                //形参是局部变量,可以与其他冲突
{
        unsigned char addr;
        if(y==0)
                addr=0x00+x;
        else
                addr=0x40+x;
        lcdwritecmd(addr|0x80);                 //设置数据地址指针         0x80+addr
        lcdwritedat(dat);
}*/

/*在液晶上显示字符串*/
void lcdshowst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str)
{
        lcdsetcursor(x,y);
        while(*str!='\0')
        {
                lcdwritedat(*str++);
        }
}

/*LCD初始化*/
void lcdinit()
{
        lcdwritecmd(0x38);  //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接口
    lcdwritecmd(0x0C);  //显示器开,光标关闭
    lcdwritecmd(0x06);  //文字不动,地址自动+1
    lcdwritecmd(0x01);  //清屏
}

void DELAY_MS (unsigned int a){
        unsigned int i;
        while( a-- != 0){
                for(i = 0; i < 600; i++);
        }
}

void Count()
{
        unsigned char str4[10];
           time=TH0*256+TL0;
        TH0=0;
        TL0=0;

        distance=(time*1.72)/100;//单位为CM

        if(distance>700||flag==1)
        {
                flag=0;
                lcdshowstr(0,0,str2);
        }
        else
        {
                str4[0]=distance/100%10+'0';
                str4[1]=distance/10%10+'0';
                str4[2]=distance%10+'0';

                lcdshowstr(0,0,str3);
                lcdshowstr(0,1,str4);
                lcdshowstr(3,1,str5);

        }
}

void interrupttimer0() interrupt 1
{
        flag=1;
}

void starmodul()
{
                Trig=1;                                             //启动一次模块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Trig=0;
}
void main()
{
        lcdinit();
        DELAY_MS(1000);
        lcdshowstr(0,0,str1);
        DELAY_MS(2000);

        Trig=0;//首先拉低输入脉冲引脚

        TMOD&=0xF0;
        TMOD|=0x01;
        TH0=0;
        TL0=0;
        ET0=1;
        EA=1;
        while(1)
        {
                starmodul();
                while(!Echo);
                TR0=1;
                while(Echo);
                TR0=0;
                Count();
                Echo=1;
        }
}

网友A:
是不是卡在哪儿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卡在哪儿啦?

就是不知道嘛

网友A:
调试一下呀

网友B:
主函数 while循环最后一句 ECHO = 1.估计多余了。把他去了试试。

网友C:
中断里改写并在本中断外使用的变量,必须加volatile修饰符

网友D(2016-01-18):
请问楼主,现在运行的怎样。我的出现数据跳变,不稳定,测试正常,到现场就出现不稳定,我用在测水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