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国外三相200V的电源?

楼主(2015-10-23):
请问国外工厂的供电是三相200V,我出口的仪器是220V单相的,
到国外后直接从三相200V中取出1相给我的仪器供电可以吗?

楼主:
会不会有什么隐患?

网友A:
三相200V,取单相变成120V.如果仪器里面是外购的宽输入的开关电源,除了保险,估计问题不大

楼主:
发日本的仪器
三相200V能否相间取出线电压200V给   仪器供电       仪器单相200V是肯定可以的
单相120V太低了需要更换内部开关电源 换成宽压的这样接会不会有什么隐患?

网友B:
换支持宽压/110V的单相电源或者200V三相输入的电源。

楼主:
仪器仪表后面的三相插座有国际标准的吗?
单相插座有标准的  仪器仪表后面有用三相插座的吗

楼主:
用三相200V的2根火线接到开关电源(仪器内部都是外购开关电源)上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C:
用三相200V的2根火线接到开关电源(仪器内部都是外购开关电源)上会不会有问题

你用万用表测量一下,如果两根火线之间是220v,就没问题,不过你的功率不要太大,会破坏人家的3相电的平衡,几百瓦以下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