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下载电压会影响TXD和RXD的数据吗?

楼主(2015-10-23):
3.3V的单片机,现在想用USB连接电路板和下载器下载程序,比较方便,但是USB(4针)是5V的,要是直接的话不行.
如果4根线VCC,GND,RXD,TXD里我只把VCC的5V转为3.3V其他不动直接接到单片机上会好用吗?
下载器原本的5V电源改变后。RXD和TXD的值有影响吗?电压会不会过大对芯片损坏

楼主:
下载器的USB一端                           单片机的USB另一端
             5V-----------转为3.3V----------VCC
             GND--------------------------------GND
             TXD--------------------------------TXD   电源转变后对TXD的影响?
             RXD--------------------------------RXD   电源转变后对RXD的影响?

网友A:
一般接GND,RXD,TXD就能正确收发信息

网友B:
需要在RX和TX回路里串个1K电阻,否则在多数情况下是不准许的,除非确认你的MCU支持5V IO。

网友C:
一般情况下是需要做电平转换的,具体是否需要,要看你两边的芯片输入输出特性。

网友D(2016-03-31):
引用 网友B:
需要在RX和TX回路里串个1K电阻,否则在多数情况下是不准许的,除非确认你的MCU支持5V IO。 ...

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