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dl gpio 无法拉高?

楼主(2015-10-23):
想要配置DIO_PIN15作为LCD的使能脚

    mxcfb1: fb@0 {
        compatible = "fsl,mxc_sdc_fb";
        disp_dev = "ldb";
        interface_pix_fmt = "RGB24";
        mode_str ="1280x800@60";
        default_bpp = <18>;
        int_clk = <0>;
        late_init = <0>;
        my_lcd = <&gpio4 17 GPIO_ACTIVE_HIGH>;        //DI0_PIN15对应这个脚 应该  但是还是拉不高
        status = "ok";
    };

ret = devm_gpio_request_one(&pdev->dev, plat_data->gpio_int,
                    GPIOF_OUT_INIT_HIGH,
                    "my_lcd");
    if (ret)
        printk("---->error\n");//这里没有出错

    lcd_enable = gpio_get_value(plat_data->gpio_int);
    printk("init hi..shady---->get_lcd_eanble = %d\n", lcd_enable);//这里读到的值是0

    /* set high and read */
    gpio_set_value(plat_data->gpio_int, 1);   //手动拉高后还是无法设置为1
    lcd_enable = gpio_get_value(plat_data->gpio_int);

网友A:
是不是外面 接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外面 接地了?

没,外部上拉

网友B:
这个问题挺麻烦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挺麻烦的啊

大哥,有遇到过类是的问题吗?

网友C:
还没有解决啊,把原理图贴出来,让大家看看......还有就是io的复用是否配置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没有解决啊,把原理图贴出来,让大家看看......还有就是io的复用是否配置对了?...... ...

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没有解决啊,把原理图贴出来,让大家看看......还有就是io的复用是否配置对了?...... ...

DISP0_ENABLE 接到DIO_PIN15上

网友C:
你首先把所有的关于显示的驱动关掉,就单独试试DIO_PIN15的GPIO功能能不能用......把DIO_PIN15上的0欧电阻也干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首先把所有的关于显示的驱动关掉,就单独试试DIO_PIN15的GPIO功能能不能用......把DIO_PIN15上的0欧电 ...

我手里有4.3的代码,没有使用DT是可以正常使用LCD的,但是我没有在代码中看到有地方控制和配置这个LCD使能脚,量出来是个方波信号,也即代码中没有使用MX6DL_PAD_DI0_PIN15__GPIO_4_17 或是 MX6DL_PAD_DI0_PIN15__LCDIF_ENABLE这两个宏的某一个,这点比较困惑,我在5.0代码中依旧使用非DT的方式,发现老的方式在新代码上不起作用。

网友D:
楼主别灰心,一步步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别灰心,一步步调试

哈哈,不会的,谢谢你的鼓励

网友E(2016-03-24):
请参考:
http://blog.csdn.net/kris_fei/article/details/50970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