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哪位高手知道如何在一个线路中做开路检测?

楼主(2015-10-23):
请问一下,哪位高手知道如何在一个线路中做开路检测?

网友A:
开路检测啥呢?楼主说详细些的呗

楼主:
就是检测一个电磁阀负载,是不是处于开路状态!

网友B:
电流检测

网友C:
这个不是啥问题的吧,关键是看下你这个开路的正常信号强度的

网友D:
这个问题的是需要考虑很多方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