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检测电路

楼主(2015-10-23):
这电流检测点用为什么加上C1,5uf的瓷片电容呢?直接取消不是更直观一点?当电机短路时候又会发生什么变化呢?

网友A:
上个图片看看

网友B:
楼主问的啥,图片弄伤啊

网友C:
用高级模式贴图!

楼主:
图片不记得上传了

网友D:
加C1只检测电流的变化,不变化(直流)输出零。

楼主:
如果不变化的时候说明马达是断路或者短路是不是呢?C1能不能不要吗?

网友E:
不建议这样用,就算高通滤波,还是并联电容靠谱的多

网友F:
电流信号串了个电容。可控硅电路可能有直流成分,并且根据可控硅参数不同而不同,只测交流就可以不用校直流了。

网友C:
串电容只能检测出变化率,不能检出定值,这要看电路的设计目的了。

网友G:
应该是检测电流变化的。如果负载稳定运行过程中,I/O检测扣输入电压是0;如果负载变化,则电流变化,通过RY1采样产生一个交流电压,IO口检测到这个电压。
因此,C1的作用是隔直通交。
如果去掉,则负载稳定运行过程中,IO口电压就不是0了。

网友H:
我觉得是这样:
      由于两个参考地的不同,可控硅回路部分参考的是Acn,而放大部分参考的是直流地,这个之间可能存在有电势差(这个电势差不能为后面的 358 输入接受,)。所以必须用电容隔离,如果不隔离,可能的结果是358处于饱和状态而不失是放大状态。
  至于电流变化,我想说 SCR,本身来讲工作在交流环境,电流必然是变化的。所以这个解释我个人认为解释不通。
  建议楼主把外部电路也一起发过来,主要关于Acn和直流部分的参考地之间的回路关系,这样就容易理解了。如果外部没有这部分电路和本电路的RC形成回路,那么这个电路就理想化了。

楼主:
我再补充一下,ACN是5V直流电压,是非隔离开关电流的直流5V电压!

楼主:
我看过很多电流都不在这个电容的!

楼主:
我明白了,我为大家解释一下,当可控硅没导通的时候应该是没有方波信号的,当可控硅导通的时候应该有方波信号的,因为是非隔离,然后电机是有一定内阻的,ACL通过可控硅把方波信号滤过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