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差分时钟的问题

楼主(2015-10-23):
板子用的是TMS320C6678和VIRTEX5 FPGA。关于DSP的SRIO和FPGA的GTP通信时钟,在时钟方面,想用DSP 给SRIO模块的时钟直接接到FPGA的GTP差分时钟上,不知道能不能这样做?如果能时钟的拓扑结构怎么弄?还有就是,GTP和FPGA用不同的时钟信号。他们的频率必须一致吗?谢谢大侠们了。

网友A:
你这个问题直接涉及到原理的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问题直接涉及到原理的设计

嗯。就是想问问怎么设计。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就是想问问怎么设计。

FPGA没用过,不知道我不敢乱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FPGA没用过,不知道我不敢乱说

撇开FPGA。像这种差分时钟能不能给两个器件用?

网友B:
可以使用

网友B:
不要直连 中间串个33R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直连 中间串个33R电阻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直连 中间串个33R电阻

还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这个阻值如何确定还有电阻放置的位置有没有什么要求?

网友B:
靠近IC 放置

网友C(2016-10-24):
引用 楼主:
撇开FPGA。像这种差分时钟能不能给两个器件用?

最好是分别给时钟  我们这边设计用的CDCE62005 给差分时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是分别给时钟  我们这边设计用的CDCE62005 给差分时钟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