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有8080转HDMI的接口芯片吗?想让stm32刷HDMI的屏

楼主(2015-10-23):
RT,以前用stm32刷过VGA,但是刷HDMI就无力了,是否有8080转HDMI的接口芯片呢?
淘宝了下,有把HDMI转液晶屏的芯片,没找到反过来的。。
不知道哪位前辈了解这样的芯片?

网友A:
这个是什么意思?用STM32驱动VGA?

网友B:
8080转HDMI?
8080是什么显示器的接口?没见过。

网友C:
HDMI是高清晰度多媒体接口,转换过来有难度吧

网友D(2017-03-08):
你是咋用8080转vga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