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单片机型号含义

楼主(2015-10-23):
EP错了,是到125度

网友A:
支持下。这个在哪找到的了,TIVA系列的定义一直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下。这个在哪找到的了,TIVA系列的定义一直找不到。

慢慢找,总会有的:lol

网友B:
学习了,一直看选型手册查看芯片参数的。

网友C:
Mark,用时来拿

网友D:
这个是非常好的资料,熟悉型号的在开发时非常好。

网友E:
直看选型手册查看芯片参数,原来意义如此巨大的信息量。

网友F:
从来都没注意过这些型号代表的意思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支持下。这个在哪找到的了,TIVA系列的定义一直找不到。

我记得TIVA在一个数据手册中有的

网友H:
选定一个单片机还是得百度。

网友E:
学习了。其实什么型号都可以的。

网友I(2015-11-23):
这个针对开发者来说是需要掌握的。

楼主(2018-02-24):
引用 网友J:
学习,学习  谢谢分享

客气

网友K:
熟悉型号的在开发时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