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给一段89C51单片机的汇编语言程序

楼主(2015-10-23):
我想用单片机通过串口发送一串二进制数(例如:0100101,不是8位也不是16位的数),我只会C语言,但是c语言好像不能发二进制的,求高手指点。

类似这种: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init_uart(void);
void delay(uint x);

unsigned char code SHUJU[]={0x82,0x03,0x0a,0x15,0x15,0x15,0x15,0x15,0x15,0x15,0x15,0x24,0x03,0x39,0x71};

void main()
{

        init_uart();
        while(1)
        {

           {
                    SBUF =SHUJU[a];
                        while(!TI);
                        TI=0;
           }
          c=356;
          while(c--);

        }

}
void init_uart()
{

        TMOD=0X20;
        TH1=0xfd;
        TL1=0xfd;
        TR1=1;
        SCON=0X40;
        PCON=0X80;

//        ES=1;                                                //打开接收中断
//        EA=1;                                                //打开总中断
                                                    //打开计数器
}

SBUF =SHUJU[a]; 这里要是能写成SBUF=0100101B就好了,当然我不是为了用二进制表示16进制,我想让串口输出单纯二进制,长串的二进制

其实我是想模拟一下这个波形(这个波形用16进制不能表示,也可能是我不会)
MSB=1是地址

网友A:
“例如:0100101,不是8位也不是16位的数”
汇编也不行。

网友B:
不管什么制数,最终串口能发出去的只有纯二进制数

网友B:
还真能写成“SBUF=0100101B”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真能写成“SBUF=0100101B”

能吗?  能发出去吗?  请详解一下

网友C:
编译软件会自动在前边加一个0,把 “0100101B” 编译成”00100101B”“
如果必须发7位,可以编写个模拟串口通讯程序,不要使用硬件串口寄存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编译软件会自动在前边加一个0,把 “0100101B” 编译成”00100101B”“
如果必须发7位,可以编写个模拟串口 ...

请赐教啊 大哥 谢谢

网友C:
; - - - - - - - - - -
; 模拟异步串行输出子程序
; 数据格式1Bit启始位,7Bit数据位,1Bit停止位
; - - - - - -
POUT1U:                ;发送起始位(0)
                        CLR        P_OUT1                ;输出0
                        CALL        SDELAY
                        CALL        SDELAY
;                        发送数据
                        MOV     R5,#7                ;循环次数
POUT1U1:                RRC     A                        ;逻辑右移(先送低位 Bit0 - C)
                        JC      POUT1U2                ;C=1转POUT1X2
                        CLR        P_OUT1                ;输出0
                        JMP        POUT1U3
POUT1U2:                SETB         P_OUT1                ;输出1
POUT1U3:                CALL        SDELAY                        ;发送间隔脉冲
                        CALL        SDELAY
                        DJNZ    R5,POUT1U1                ;循环次数减1,没完转,继续
;                        发送停止位        (1)
                        SETB        P_OUT1                                        ;输出1
                        CALL        SDELAY
                        CALL        SDELAY
                        RET

网友C:
循环次数就是bit位数,改变延时可改变通讯波特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循环次数就是bit位数,改变延时可改变通讯波特率

这个程序能发9位吗?   波特率能达到57600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 - - - - - - - - - -
; 模拟异步串行输出子程序
; 数据格式1Bit启始位,7Bit数据位,1Bit停止位

有c语言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循环次数就是bit位数,改变延时可改变通讯波特率

另外  您能教一下我单片机串口怎样处理”MSB=1为地址“这种格式
您的回答还是最专业的

网友D:
不理解楼主的意思,你想发二进制数,那你把需要发送的二进制数转换成十六进制数再发不一样吗?

网友E:
楼主既然能问出这样的问题。
那么我想, 不管谁,如何解释, 你都不会理解的。
想要理解, 最起码最基本的概念要懂......

网友C:
能发9位。波特率取决单片运行速度,高速时能达到576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