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一个熔丝位错误的问题

楼主(2015-10-23):
我这段时间经常遇到这个问题,用ISP下载线下载程序进单片机之后,运行一段时间,再把熔丝位读出,结果读出来可能全部是零或类似下图,再接着读几次,就提示读不出了,单片机就废了,请问这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不知道楼主用的 是什么工具,
建议使用avr-isp mkii 之类的专业一点的工具

有的时候,问题不是在芯片本身上面.

网友B:
这个可能性很小,除非你熔丝位在实际写进去的时候写错了,或者买到那个翻新散新的货咯。要么就用正规的烧录工具。

ATMEL代理商 QQ 1085487223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楼主用的 是什么工具,
建议使用avr-isp mkii 之类的专业一点的工具

你好,最近打算入手avr isp 下载器,不知道是选stk500还是mkll,T宝上也是价格各异,性能更就不知道,卖家肯定说自己的好!能给我点建议么?谢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好,最近打算入手avr isp 下载器,不知道是选stk500还是mkll,T宝上也是价格各异,性能更就不知道,卖 ...

双龙小黄盒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好,最近打算入手avr isp 下载器,不知道是选stk500还是mkll,T宝上也是价格各异,性能更就不知道,卖 ...

我用过的还算mkii牛,stk500太老了,
建议不要用那些网友自制的那些,用多了,心凉了.

网友E:
还是采用原厂的ATJTAG3之类的靠谱,下载和仿真都是一如既往的快捷便利,绝对物有所值。

网友C(2016-03-10):
引用 网友E:
还是采用原厂的ATJTAG3之类的靠谱,下载和仿真都是一如既往的快捷便利,绝对物有所值。 ...

原厂的太贵了,我这都是自学,所以。。。望理解!

网友F:
我前几天买的一个avrisp mkii 180元,没有调试功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