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单片机低电平驱动24V继电器,这两个电路哪个更好?

楼主(2015-10-23):
5V单片机低电平驱动24V继电器,这两个电路哪个更好?

网友A:
都有问题

楼主:
能指点一下吗?

网友B:
后面的电路好,但要在NPN管的基极对地加个偏置电阻,防止误触发,另外感性负载上要加续流二极管。前面的电路是射随器形式,驱动管无法饱和,且基极也缺静态偏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后面的电路好,但要在NPN管的基极对地加个偏置电阻,防止误触发,另外感性负载上要加续流二极管。前面的电 ...

赞同

网友D:
没必要这么复杂吧?第二个电路,保留后面的一支晶体管就够了。

网友E(点评):
赞同,BJT是电流控制器件,不那么容易误触发,一级适当β值的NPN应该够用了。

网友F:
chunyang说的非常细致啊。

网友G:
都不太好!建议用ULN2803,uln2003吧,如果不能用,第二个要稍微合理一点,除4楼的建议外,我建议在5v和PNP三极管之间连接连一个二级管就更可靠。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后面的电路好,但要在NPN管的基极对地加个偏置电阻,防止误触发,另外感性负载上要加续流二极管。前面的电 ...

正解!

网友I:
没必要这么复杂吧?第二个电路,保留后面的一支晶体管就够了。

楼主的条件是低电平驱动,一个三极管无法满足的

网友:
说简单点就是第一个电路比较容易误触发,一般用第二个电路

网友J:
第一个电路不能工作,继电器一直处于导通状态,不能截止。单片机直接连接到8050的发射极这就马上坏的节奏-----24V直接面对MCU的控制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