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每天跟我读点资料:带有灯链接ATSAMR21LED驱动快速指导五

楼主(2015-10-23):
这个电压提供给比较器的一个输入,参考电压提供给另一个输入。当感知电阻的电压变为等于参考电压比较器输出改变状态,MOSFET关闭。现在,当下降斜坡在有效的LED电压以下时,电感电流通过D1循环。
一个零电流检测电路感知当电感电流达到零并且立刻开启MOSFET,新周期又开始了。如果参考电压是不变的,峰值电感电流,平均LED电流。输入电压和LED电压变化通过改变电路的开关频率进行补偿,但LED平均电流是恒定的。以推导出的电路的开关频率与任何给定的元件值,我们首先注意到,buck在临界或连续导通的占空比:
利用此信息从下面的方程中导出开关频率:
由于在一个系统有已知的输入和LED电压,上述等式通被用来选择电感值,来达到期待的开关频率,或者来检测频率如果电感值已知的情况下。当选择一个电感,确保它的饱和电流最大1.5倍的电感峰值电流。
这种控制方式的主要先进性是它能非常精确的设定平均电流。LED电流设置点的正确依赖于参考电压容差(典型3-5%),感应电阻容差(典型1%),比较器输入偏差(典型 10-20mV),
与比较器和零电流检测电路相关的传输延迟。LED电流设置点的精度完全依赖于入输和LED电压同边缘模式维持的时间一样长。
电容器可以被添加到负载,以减少通过所示的LED串的纹波电流。如上图所示,使用一个输出电容来移除LED电流的AC部分。电容吸收电感电流的AC部分,得到的只是LEDDC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