捕获功能需要消抖吗

楼主(2015-10-23):
最近做了msp430定时捕获的实验,想用计算一个下降沿脉冲的时间间隔,发现能捕获到但是每来一个下降沿的时候,捕获到多个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可以加个电容试试。

网友B:
如果是按键的话,是有抖动的

网友C:
应该是不需要消抖动的,但是你的输入源要信号质量好

网友D:
最好是在你的输入源上面想办法,不要带有杂波,很可能把好的波形滤掉

网友E:
前面放置一个电容。

网友F:
捕获直接读取吧。

网友G:
使用消抖会造成捕获时间过短。

网友G:
如果是持续的捕获,可以使用平滑滤波处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