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怎么进不了循环体?

楼主(2015-10-23):
if(flag1==1)                                                                                        //
        {
                for(count=0;count<12;count++)        //循环12次
                        {
                                P1^0=0;                                                                                //将P1.0口置低电平
                                if(++count_time>10)                                //
                                        {
                                                P1^0=1;                                                                //如果计时到10次,将P1.0口置高电平
                                                count_time=0;                                        //
                                        }
                                flag1=0;                                                                        //清标志位
                        }
        }

网友A:
我是真不懂这个的。。

网友B:
问下 sbit这个怎么定义位引脚的??

网友C:
语法错误,没人这么写程序的,P1^0=0; 这是错误的。

网友D:
你的flag1没有等于1,在flag1=1的情况下 应该是完全进入得了循环的。。

网友A:
代码都不全,flag1是否能为1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