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64的IAR

楼主(2015-10-23):
电脑重装了系统win7-64位的,IAR for 430有没有合适的版本,能用FET430UIF仿真器的

网友A:
win 64也支持的。

网友B:
32位的软件一般也能运行在64位的操作系统,只是性能没经过优化而已

网友C:
最新的版本肯定支持win64的

网友D:
右键软件图标 改个兼容方式就可以了

网友E:
一般win32的,64位也可以用的。

网友:
有相关的win7的驱动吧。

网友F:
IAR自带的没有驱动吗

网友G:
有64位的iar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