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谁帮我验证下这个简单电路??

楼主(2015-10-23):
现在的问题是Q1,可以正常导通,Q2总是被击穿(BC短路),这个电路有问题么?R3试过换成10K!

网友A:
经“验证”,此电路很难发生元件损坏

网友B:
没焊错吧?

网友C:
图示的电路,参数,不可能损坏元件,Q1导通后即使饱和,Q2的基极电流不到4mA(12v-0.7)/3k,而Q2的集电极有1K欧姆电阻,即使Q2深度饱和,Q2的集电极电流也无法超过12mA,Q2上的功率不会超过12mA*12v=144mW,8550怎么能烧呢。
如果负载短路,按照三极管的HFE=200估算,集电极电流会达800mA,0.8*12v=0.96w,会烧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图示的电路,参数,不可能损坏元件,Q1导通后即使饱和,Q2的基极电流不到4mA(12v-0.7)/3k,而Q2的集电极有 ...

负载短路,集电极电流怎么算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负载短路,集电极电流怎么算的

按照三极管的HFE=200估算,集电极电流会达800mA,0.8*12v=0.96w,会烧掉。

网友E:
估计是负责短路引起的

楼主:
电路没问题,是我焊接的问题,谢谢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示的电路,参数,不可能损坏元件,Q1导通后即使饱和,Q2的基极电流不到4mA(12v-0.7)/3k,而Q2的集电极有 ...

谢谢,电路没问题,是我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估计是负责短路引起的

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