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VET6]系统时钟问题

楼主(2015-10-23):
如题,朋友有个STM32F103VET6的板子,时钟的问题我有点疑惑。所以来发帖请各位大哥,帮忙看下。
这个程序,系统在执行SystemInit函数的时候,执行SetSysClock,但是这个system_stm32f10x.c中,有两个SetSysClock函数,其中一个
是SetSysClock,一个是static SetSysClock。所以看着就有点迷糊了。
我的问题是:
1、这个SetSysClock 这个函数,看起来是条件编译来确定系统时钟,在这个程序中是怎么设置的?
2、如果不接外部晶振,用f103内部的8mhz的HSI,这个该怎么设置呢?
程序和用户手册如附件。

网友A:
挂上仿真器跑一遍,看一下程序执行过程就清楚了,例程可参考st库里的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挂上仿真器跑一遍,看一下程序执行过程就清楚了,例程可参考st库里的程序 ...

因为这个SystemInit函数是在启动文件中,debug模式下能看到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这个SystemInit函数是在启动文件中,debug模式下能看到吗?

仿真的界面那个运行到main不要选择即可

楼主:
哦,好的呢。我明白了,我试下 。有问题再来回复您。

网友B:
system_stm32f10x.c中不肯存在两个SetSysClock函数的,应该是声明、定义以及调用。实际的函数肯定只有一个。
1、条件编译是通过system_stm32f10x.c文件中的宏定义实现的。如:#define SYSCLK_FREQ_HSE    HSE_VALUE则是选择外部时钟。在如#define SYSCLK_FREQ_36MHz  36000000则是选择内部时钟,并将系统时钟设置到36M
2、如1中的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system_stm32f10x.c中不肯存在两个SetSysClock函数的,应该是声明、定义以及调用。实际的函数肯定只有一个 ...

哦,我想看看这个程序到底怎样具体配置的。4楼已经给出操作了,试一下咯。
感谢回答。

网友C:
那个就是在之前用宏定义一个变量而已

网友D:
6楼说的详细,应该是只有一个SetSysClock的

网友E:
这个static SetSysClock是在哪出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static SetSysClock是在哪出现的

在system_stm32f10x.c这个函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