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有做这种天线的?

楼主(2015-10-24):
如图所示:

网友A:
不就是一段金属丝吗?

网友B:
我能做,也给楼主报了价格,报完价格楼主就没下文了

网友C:
下面好像是无线接收模块,这应该是无线接收模块的天线

网友D:
这是个汽车中控锁模块,大多数应用其要求并不高,你随便弄个金属线就行,能遥控个十几米就行,

如果你不够经验,我帮你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面好像是无线接收模块,这应该是无线接收模块的天线

是RF的。金属的天线,之前有设计过PCB的,效果不好,自己随便焊的铜丝的效果挺好。但铜丝不能批量。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RF的。金属的天线,之前有设计过PCB的,效果不好,自己随便焊的铜丝的效果挺好。但铜丝不能批量。 ...

那泥就多随几个便鸭,哈哈
一般用弹簧天线,效果较好

网友F:
就1根铜杆铁杆,相比随便剪1根铜线来说,一致性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