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如何定义systemInit()

楼主(2015-10-24):
在STM32中如何自己定义一个systemInit()文件,请高手指导,谢谢!

网友A:
如何自己定义一个systemInit()文件

楼主要自定义,是想实现什么呢

网友B:
看看官方的程序是怎么配置的

网友C:
神马叫文件  是个函数吧

网友D:
systemInit() 应该都是一个套路吧,能自定义成什么

网友E:
systemInit()函数调用顺序:  startup_stm32f10x_cl.s(启动文件) → SystemInit() →  SetSysClock () → SetSysClockTo72()

网友F:
http://www.cnblogs.com/afeibfp/archive/2013/01/08/2850408.html
STM32启动文件详解及SystemInit函数分析

网友:
tartup_stm32f10x_cl.s(启动文件) → SystemInit() →  SetSysClock () → SetSysClockTo72()

网友A:
官方的程序是怎么定义的

网友G:
楼主回个帖说说到底怎么弄的

网友:
  /* Configure the MPU attributes as Write Through */
  MPU_Config();

  /* Enable the CPU Cache */
  CPU_CACHE_Enable();

  /* STM32F7xx HAL library initialization:
       - Configure the Flash prefetch
       - Systick timer is configured by default as source of time base, but user
         can eventually implement his proper time base source (a general purpose
         timer for example or other time source), keeping in mind that Time base
         duration should be kept 1ms since PPP_TIMEOUT_VALUEs are defined and
         handled in milliseconds basis.
       - Set NVIC Group Priority to 4
       - Low Level Initialization
     */
  HAL_Init();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to 216 MHz */
  SystemClock_Confi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