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STM32F7 双AD规则同步模式配置问题

楼主:
只用一个AD时,AD时钟预分频配置为2分频时,采样频率可达到3.6M、4分频时为1.8M。
可是使用双AD规则同步模式时,2分频与4分频都是1.8M。求解为什么?
以下是双AD规则同步模式下的AD配置代码(加密了没法复制,只能截图了):

网友A(2015-10-24):
应该是按顺序完成了两个的,所以被平均了

网友B:
发现二姨家也开始图片水印了。楼主这个用法我还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按顺序完成了两个的,所以被平均了

可是参考手册里明明是一起采样和转换的

楼主:
重点是为什么时钟2分频和4分频时的采样速率是一样的,2分频时不应该是4分频时的两倍吗?

网友C:
双AD规则同步模式没有用过啊,很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