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的STM32的板子,程序下载不进去

楼主:
boot0=1,boot1=0;

我量给32供电的电源电压为3.27v (我量的滤波电容上面的电压)

8M晶振附近的电容的电压为2.0v

我的串口用的PA9.PA10

我检查了这部分电路,没有问题 我附上我的原理图和拨错的图,希望大侠们可以帮我想想办法 纠结了我不少时间

报错如下:

网友A(2015-10-24):
1,供电电压要3.3V
2,下载前按一下复位.

网友B:
用mcuisp试试.
如果电源电压没错.那么检查以下几个方面:
1,复位电路,是否正常.RST默认应该是高的.
2,PA9和PA10与RXD和TXD是不是接反了?调过来试试.
3,切记每次下载前按复位.
4,确保B0接V3.3,B1接GND.
5,电路上,STM32的电源去耦电容是否都有加?至少需要4个以上的去耦电容,越靠近STM32的电源引脚越好.
再不行,那就是你的STM32挂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mcuisp试试.
如果电源电压没错.那么检查以下几个方面:
1,复位电路,是否正常.RST默认应该是高的.

可以参考看看,这几个建议可以应用到各个方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mcuisp试试.
如果电源电压没错.那么检查以下几个方面:
1,复位电路,是否正常.RST默认应该是高的.

完全感谢,我会根据你提供的测试方式来测试我的最小系统板子的,谢谢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mcuisp试试.
如果电源电压没错.那么检查以下几个方面:
1,复位电路,是否正常.RST默认应该是高的.

我用这个ISP就可以把程序烧进去,但是奇怪的是 我按了复位按键后,程序就不执行了,要重新下载程序,而且断电后也是一样的,感觉程序没有烧写进去,这个是什么原因啊, 我测量了那个复位按键的电压是4v ,这个是因为我那个232转USB用了5v电源 两个供地了,导致干扰了,  但是那部分的ic我没有焊接,为什么我按复位按键后 程序就不跑了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这个ISP就可以把程序烧进去,但是奇怪的是 我按了复位按键后,程序就不执行了,要重新下载程序,而且 ...

按复位不执行,多半是B0的状态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复位不执行,多半是B0的状态不正常。

好的,我回去检查一下我的boot0的接线,最小系统没有别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