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怎么可以使导出的bom是这个样式的

楼主(2015-10-24):
能插入图片吗

楼主:
序号        名   称        材  料        型号/规格                        用量/pcs        需要量        供应商        备选商(型号)        备注
                        长度(L)        宽度(W)        厚度(T)

1        贴片电容                0805、105、50V                        4                                C5、C9、C7、C28
2        贴片电容                0805、104、50V                        17                                C10、C15、C32、C27、C14、C16、C17、C11、C3、C4、C
                                                                                                    13、C6、C19、C12、C18、C21、C25
3        贴片电容                0805、103、50V                        4                                C30、C31、C33、C8
4        贴片电容                22pF、0805、50V                        2                                C1、C2
5        贴片钽电容                100uF、3528、16V                        4                                C20、C22、C26、C29
6        贴片电解电容                470uF、35V、8*10.2                        2                                C23、C24
7        贴片电阻                0805、2K、1%                        1                                R5
8        贴片电阻                0805、5.1K                        2                                R25、R26
9        贴片电阻                0805、4.7K、1%                        6                                R10、R11、R12,R19-R21

楼主:
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A:
可以选择excel格式的

网友B:
原理图里面reports-bill of materials

网友C:
原理图里面导出来  原理图导BOM很不错。比较好设置  FILE--Reports--把Bill of  Materials 勾上。在点设置,进去就可以设置你导出的BOM格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