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学习32时,要建立那么多文件夹

楼主(2015-10-24):
刚刚学习32单片机,每次建立工程之前,都要建立很多文件夹,有没有给初学者的建议

网友A:
先建一个模板,以后只需要复制模板

网友B:
复制一个工程好了,把相关的代码改了

网友C:
都是在模板的基础上改的

网友D:
用个最简单的模板进行修改

网友E:
官方有模板的

网友E:
或者用STM32CubeMX

网友F:
复制就好了

网友G:
可以利用官方的工程,根据自己的要求稍微修改一下。这样也能避免出错啊

网友H:
文件夹多是分层了,只有一个文件夹是你的代码,别的都是库和头文件之类

网友I:
利用官方模板,在此基础上修改,会比较省事

网友J:
找个最简单的工程当模板来用,然后在上边修修改改,就是你自已的啦

网友K:
你学c时候只有一个main函数 真正用c时候会分成很多个函数    楼主想想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建一个模板,以后只需要复制模板

学习32时,用什么开发板比较好,我现在用的是神舟3

网友A:
引用 楼主:
学习32时,用什么开发板比较好,我现在用的是神舟3

都一样,不同的开发板光盘都是开源的,互相参考着学习吧

网友:
学c时候只有一个main函数 真正用c时候会分成很多个函数 。原因就是为了好看

网友L:
就一个main.c就可以跑了,建文件夹是为了满足复杂工程,多人协作开发方便,而不是对初学者的“必须”。

网友M:
其实整一个模块就行了

网友N:
我也是初学的,建好第一个模板,之后直接复制就可以,不用再重新建了

网友O:
用模板,对模板进行修改

网友P:
为了给程序分类,挺好的呀 。理解一下程序的编译和连接、执行环节,为什么要这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