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个单片机通信问题

楼主(2015-10-24):
(无正文)

楼主:
简单来说 单片机怎样接收多个字节

网友A:
串口每次接收一个字符,接收后记得及时存到别的地方去,或者及时转发

网友B:
我不了解MSP430 ,但是原理一样 :
      这个问题可能在你转发的时候出现的问题 (我理解T0接受 ,T1发送 ) ,我建议 ,接收和发送的使用不同波特率(如果使用相同的波特率,容易掉数据如果 在串口中断 中 接收后立即发送 ,那么 可能会 出现 问题,特别 是对 一组数据 ,将非常明显 ,但是掉的基本上 是靠后的  ),发送波特率高一些。
       如果只有最后一个字节 ,而不是前面 有 后面没有 ,你更应该查询你的代码 。代码上可能有问题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不了解MSP430 ,但是原理一样 :
      这个问题可能在你转发的时候出现的问题 (我理解T0接受 ,T1发送 )  ...

那要将接收到的数据存到一个数组里要怎样存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要将接收到的数据存到一个数组里要怎样存

430的寄存器记不下

以pic举例

u8 rx_dat[]={0};
u8 rx_num;
中断里面

rx_dat[rx_num]=RCREG;   //接受寄存器

rx_num++;

简单的就是这样,然后你再组织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430的寄存器记不下

以pic举例

能用51举例一下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能用51举例一下么

寄存器名字换下就行了 - -!  RCREG换成 SBUF

网友D:
16进制吗?

网友D:
超出发送量程了。

网友E:
接收完,保存到数组中。你那个应该是没有缓冲完毕的问题。

网友F:
串口收发数据是很简单的啦

网友G:
接收再发送的函数做好,还要速度一定要匹配。

网友H:
51之类的程序,多了去了,随便找

网友:
看看共地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