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求 性价比高的DC/DC IC

楼主(2015-10-24):
求大侠给推荐 适合下述要求的 性价比高的DC/DC IC:

需求如下:
输入:DC24V(DC20V-DC28V);
输出:DC5V,0.5A;
给5V的单片机、CAN收发器供电。

谢谢 !

楼主:
在ST和TI找了几款IC,但不知道性价比如何,也不知道是否是常用的,故发帖求助,还望大侠指点!

ST的

TI的

网友A:
34B100 这颗IC DC/DC

楼主:
谢谢大侠指点 !

没有百度到34B100的资料

请问,有34B100的资料吗 ?给共享下:herosyfj@qq.com

网友B:
ISL85415这颗同步降压芯片最适合楼主的方案

网友C:
LZ知道34063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侠指点 !

没有百度到34B100的资料

NCP1234B

网友E:
绝对是MPS不二之选

不论是MP1584  非同步 才1+ ¥
还是同步MP2303A     2+¥

这是我用过性价比最高的芯片,而且以后绝对也会首选。

推荐MP2303A    28V输入  3A输出。

网友F:
这个应用,非同步的一般都在1元以内吧,比如MPS、矽力杰、钰泰、SGM,等等,还有很多,欧姆品牌价格会贵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ISL85415这颗同步降压芯片最适合楼主的方案

Intersil,英特锡尔(英国半导体制造商)的电源IC,研究下 !

非常感谢 !

楼主:
谢谢大侠,以前见人用过,想起来了

再研究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ISL85415这颗同步降压芯片最适合楼主的方案

Intersil的isl85415 和ST的A5970AD比较如下:
1. Intersil的isl85415的价格较贵(isl85415:$1.45;A5970AD:1.09$);
2.  Intersil的isl85415 外围元器件较多,见下图:

楼主:
谢谢大侠 !

NCP1234是controller,好像比regulator复杂吧,而且电源质量也没有regulator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绝对是MPS不二之选

不论是MP1584  非同步 才1+ ¥

谢谢大侠,研究下

楼主:
谢谢!

在百度上没有找到SY8291的资料:(
大侠有吗,共享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应用,非同步的一般都在1元以内吧,比如MPS、矽力杰、钰泰、SGM,等等,还有很多,欧姆品牌价格会贵些 ...

谢谢大侠指点 !

请教:
1. DC/DC IC,同步和非同步有什么区别 ?
2. “ 欧姆品牌 ” 是什么意思 ?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看我们这个  40V 耐压 足够你用了   有 需求联系 QQ 394233008

谢谢 !

研究下!

请问,这个IC的输出电压质量咋样 ?可以给 5V的单片机、CAN收发器供电 吗 ?

网友B:
引用 楼主:
Intersil的isl85415 和ST的A5970AD比较如下:
1. Intersil的isl85415的价格较贵(isl85415:$1.45;A5970 ...

ISL85415 我司出货参考价4.5元左右,量大可以商量。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侠 !

NCP1234是controller,好像比regulator复杂吧,而且电源质量也没有regulator好吧 ...

电源质量和是regulator还是controller没有关系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绝对是MPS不二之选

不论是MP1584  非同步 才1+ ¥

28V用这两颗明显耐压不够。

网友E:
引用 网友D:
28V用这两颗明显耐压不够。

我写28V指的是这芯片的上限电压。

楼主输入24V

网友H:
SY8291,1.2A的,台湾silergy的

网友H:
百度搜的到啊,矽力杰的产品网站搜的到我们公司有用到这款,成本很低的

网友H:
阿里巴巴上可以买到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写28V指的是这芯片的上限电压。

楼主输入24V

需求如下:
输入:DC24V(DC20V-DC28V);
输出:DC5V,0.5A;
给5V的单片机、CAN收发器供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