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plabx 下用pickit3 工具可以在线单步调试16f877a吗?

楼主(2015-10-24):
maplabx 下用pickit3 工具可以在线单步调试16f877a吗?
我电脑上点了调试按钮后,不能单步调试,只是把程序烧进芯片了。这是哪里需要怎么配置吗?调试过的大虾指教下

网友A:
没用过MPLABX

网友B:
好像不能调试,还要加一个适配器。

楼主:
调试是可以,但不太好用,单步走两步就断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