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发送电路中周调试输出电压不对

楼主:
我用中周放大40khz的方波信号,每次发送20个波形,延时2ms,但是中周输出电压仅有2v左右,试了好久,波形还是一样,这个中周绕线比是1:10,输出电压应该升压到120v左右才对,麻烦大家帮我看看哪里不对?万分感谢!经过中周的输入输出波形分别如下

中周资料

中周资料

中周电路

中周电路

中周输入信号

中周输入信号

中周输出信号

中周输出信号

中周输出波形放大波形

中周输出波形放大波形

中周输入信号放大波形

中周输入信号放大波形

网友A(2015-10-24):
你确信电路、元件都正确无误?
你问过周围同事老师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信电路、元件都正确无误?
你问过周围同事老师么?

核查了很多次了,电路和元件没有错,但是不知道原因出在哪里?是因为本来5v的输入方波,连接中周后叠加在12v供电电压上了吗?中周输入电压是12V基础的波形,然后只放大了中周输入引脚4、6之间的压差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核查了很多次了,电路和元件没有错,但是不知道原因出在哪里?是因为本来5v的输入方波,连接中周后叠加在 ...

中周输出开路,看幅度有增加,有可能让20k电阻吃掉了

网友C:
首先,频率必须准确,变压器和换能器应谐振于40KHz,Q1替换成8050,去掉EC1,合理选择那个60R限流电阻。

网友D:
感觉输入信号就不对吧?峰峰值那么小

网友E:
次级失谐了,考虑换能器的固有电容了吗。不接换能器测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周输出开路,看幅度有增加,有可能让20k电阻吃掉了

输出开路的时候,影响不大,输出电压还是没有升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频率必须准确,变压器和换能器应谐振于40KHz,Q1替换成8050,去掉EC1,合理选择那个60R限流电阻。 ...

恩,频率是对的,我把2k的电阻换成113欧姆,输出幅度就增加到8v左右,所以可能是晶体管和2k电阻那块有影响,打算换成s8050试试看

网友F:
看上去和我的高压包驱动很像。好像都是“单管正激”学习中。图纸原理差不多 。我的初级没用二极管。场管DS并联的电容100v333.。如果是104波形比下图的还要圆润。会是一个子弹头。怕太大伤场管就选了333。楼主可以试试。看着示波器调频率。和占空比。关系找到后 修改 变压器的砸数或电容。@PowerAnts

网友:
驱动管irf630

网友E:
看来是驱动不足,用MOS,或达林顿

网友G:
引用 网友C:
首先,频率必须准确,变压器和换能器应谐振于40KHz,Q1替换成8050,去掉EC1,合理选择那个60R限流电阻。 ...

千万不要谐振!!! 这是间隙输出20个周期即0.5mS, 停2mS, 谐振相当麻烦. 就算磁性元件正常, 也是增幅振荡.
40KHz, 120V的输出, 8mH谐振电流60mA, 420匝, 一两个mm的磁芯根本杠不住, 早饱和了
早年好点的磁带机, 录音偏磁得超音频偏磁, 振荡周差不多也是8mm, 100KHz, 100V, 那得磁头参与谐振, 磁头的感量在亨级, 而且饱合磁通比铁氧体要大得多.
原来那些录音机, 要把超音频振荡降到40KHz, 估计电压也振不上去, 一定范围内, 要升一起升, 要降一起降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看上去和我的高压包驱动很像。好像都是“单管正激”学习中。图纸原理差不多 。我的初级没用二极管。场管DS ...

DS并333电容!!!???:L

网友H:
把那个12V和EC1之间的电阻60R移到变压器和三极管Q1之间,试一下是否有改善?

网友G:
引用 网友I:
樓上螞蟻大師講的很對,樓主的次級圈諧振頻率要等于發射頭頻率。

:L 表叫我大湿

网友A:
15L瞎吹捧,马义何时提到“频率相等”?“线圈谐振频率”怎么讲?

网友J:
应该是驱动不足,管子没完全打开,导致和60R电阻有分压

网友G:
引用 网友A:
15L瞎吹捧,马义何时提到“频率相等”?“线圈谐振频率”怎么讲?

K5的本意可能也不是如此. 只不过我这个人有点过敏, 凡是疑似行为都不接招. 也经常因此得罪人, 比如xyy
喜欢被人吹捧不是件好事, 有的人喜欢别人排着队来吹捧自已, 乐得不得了.
去年有人自吹几米的设备精度一个丝, 一群的人去吹捧, 我知道一米一度一丝, 便只是背地里笑笑. 那人历来拿着投资人的钱去瞎搞(用讨薪者的话说叫做拿了钱不干实事, 只为了实现他那一切不符实际的想法), 开面包店就只摆两面包, 然后请几个服装师来设计衣服, 诸如此类...目前十几号人半年没拿到薪水, 告到法院也很难拿到血汗钱, 法院来人了, 人家往轮椅上一躺, 法院也没招...

网友K:
电路没问题,把中周用电桥量一下,问题应该出在中周上,你再把60欧的电阻改小点,注意功率。

网友L:
60大了,中周初级阻抗很小的,前后两个电阻都先去掉再测试

网友G:
引用 网友I:
都是由衷評論,有人喜歡听,有人半信半疑,甚至以為在暗諷。我會察言觀色,對于不喜歡的就不再重覆,例如 ...

本人确实买了不少盐巴:28袋无碘盐。我全家人喜食海带, 紫菜等富含碘的海产品,差不多一半的正餐都有这两玩意儿. 每月估计人均1KG只多不少, 人均碘摄入量几mg/月, 完全满足卫生标准. 因此无需从碘盐中获取碘。多年前便有找无碘盐的念头,不过估计这事在潜意识里的权重太小吧,逛超市没看到也就算了, 也曾在网上找过, 当时没得卖, 没想到天猫现在有卖了。盐巴这玩意儿, 运费比货款高, 即然90元包邮, 那就90元吧, 28袋并不多,400克装,每月吃一袋, 半袋用于制取次氯酸纳洗厨房洗厕所,一年半就消灭光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本人确实买了不少盐巴:28袋无碘盐。我全家人喜食海带, 紫菜等富含碘的海产品,差不多一半的正餐都有这两 ...

哎呀,这儿有的是,俺都吃无碘低钠(富钾)的,给你发300代,管你吃十年吧。

俺得给你算算,每个月8两,每天2钱66,合8分88/每人*天(按3口之家),推算大蚂蚁每天食用NaCl4克44,嗯,大体符合低盐饮食要求。

请教,怎么样自制氯消毒剂?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哎呀,这儿有的是,俺都吃无碘低钠(富钾)的,给你发300代,管你吃十年吧。

俺得给你算算,每个月8两, ...

俺是4口之家, 不过俺每周有5个中餐是在公司吃, 最近晚餐也在公司吃一半, 回家再补一半. 过去是用半斤装的碘盐, 平均两个月耗掉3袋. 国人口味都重, 酱油里含盐也不少, 因此, 盐粒的用量按卫生标准的一半准没错.
电解食盐水可制次氯酸钠溶液, 浓度高点电解速度快, 毕竟简易设备(塑料桶+钛板+直流配配器) 没定时器, 太慢了的话容易忘记时间. 但浓度不宜太高, 更不宜饱合, 不然产生太多氯气, 进入呼吸道可是不妙. 我都是在阳台上电解, 关上门窗, 一分钟搞定.

网友A:
引用 网友G:
俺是4口之家, 不过俺每周有5个中餐是在公司吃, 最近晚餐也在公司吃一半, 回家再补一半. 过去是用半斤装的 ...

看来俺自制不来,还是花钱买吧!

悄悄说,你还能自制啥化学品?

楼主:
谢谢大家给的意见,现在已经调出来了,用s8050感觉还是驱动不足,没有完全饱和导通,换成IRF630就可以了,中周输出电压有120v左右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A:
看来俺自制不来,还是花钱买吧!

悄悄说,你还能自制啥化学品?

买的84浓度太高,就算先放清水再往里面加84稀释,倒的那一阵子也会有一股猛烈的剌鼻味道。担心呼吸道受不了,而且过云几年家中小二尚小,84得藏好不能乱放,刚好那时有项目留下一块电解用的钛极板,便利用了起来。如今小二已7岁了,但自制消毒液的传统也还保持着。

网友:
不能这这么大吗?请指正。。小的电容比如821之类的  场馆DS的波形很尖 杂。。。所以选大一点 波形缓和一点  。有个朋友说:很多尖峰不对,理想波形是一个一个小门加一些谐波,。。我觉得也对 就 按他的意思调电容  ,,333电筒冲一次电,回0的时候  打开场管,“对线圈充电一小段时间”,,然后关闭场管,,第二次333冲电,回0,循环。。。。。。

网友M(2016-03-28):
你好,我看到论坛里你做了一个中周驱动的超声波发射电路,我能看看吗,我现在出现的问题大致和你的一样,可是还有一个就是中周前后级的共地问题,麻烦你了,谢谢

网友N:
你好  请问你调试好了吗 我正在调试遇到问题希望与您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N:
你好  请问你调试好了吗 我正在调试遇到问题希望与您交流

我做的第一版基本能实现功能,但是幅度较低

楼主:
引用 网友M:
你好,我看到论坛里你做了一个中周驱动的超声波发射电路,我能看看吗,我现在出现的问题大致和你的一样,可 ...

怎么看?

网友O(2016-12-21):
引用 网友C:
首先,频率必须准确,变压器和换能器应谐振于40KHz,Q1替换成8050,去掉EC1,合理选择那个60R限流电阻。 ...

请教下,60R的限流电阻应该加么,大致计算发射端感抗1.9Kohm,容抗1.9Mohm,阻抗20Kohm。I次级 大概是60mA,I 初级应该是600mA,算上损耗就要到700mA。首先9013不知道驱动能力是否够用,加上一个限流电阻60ohm,不知道驱动能力是不是更低了。希望斑竹指点。

网友P:
不错,真是太棒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O:
请教下,60R的限流电阻应该加么,大致计算发射端感抗1.9Kohm,容抗1.9Mohm,阻抗20Kohm。I次级 大概是60m ...

看需要,发射功率够就加限流电阻,希望功率高些可降低限流电阻的阻值,甚至可以不用,但前提一定要看变压器的手册,注意电流不能超限。当然了,电流增加,驱动晶体管也要满足载流能力,需要根据工作电流来选择。

网友O:
引用 网友C:
看需要,发射功率够就加限流电阻,希望功率高些可降低限流电阻的阻值,甚至可以不用,但前提一定要看变压 ...

我的9013(8050)非常容易损坏,不知道是电流过大导致的,还是缺少泄放回路导致的,请教下我在如图红框中增加泄放回路是否有必要及可行。如果增加限流电阻的话输出功率要如何计算,如何选择限流电阻呢,希望公式指点,非常感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O:
我的9013(8050)非常容易损坏,不知道是电流过大导致的,还是缺少泄放回路导致的,请教下我在如图红框中 ...

电流过大的表观是发热,摸一把就知道了。泄放回路不必串电阻,直接接个二极管即可。输出功率根据距离测试即可,满足要求即可,不比过大,可串一个电位器做测试。计算的话,就是欧姆定律。

网友Q:
引用 楼主:
恩,频率是对的,我把2k的电阻换成113欧姆,输出幅度就增加到8v左右,所以可能是晶体管和2k电阻那块有影 ...

能不能总结分享一下经验呢,我现在也遇到了问题,希望指导一下

网友R(2017-04-26):
引用 网友M:
你好,我看到论坛里你做了一个中周驱动的超声波发射电路,我能看看吗,我现在出现的问题大致和你的一样,可 ...

你好,我也遇到中州不升压的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S(2019-04-12):
我毕业设计也要用到这个中周电路,楼主能否分享一下经验呢

网友T:
别忙了,根本实现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