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XDS510仿真器在WIN10 64位上的使用

楼主(2015-10-24):
向各位大神求助:
1.最近调试TI DSP28335发现(XDS510仿真器),只能在WIN7 32位系统上使用,哪位知道是否可以在WIN10 64位系统上使用此仿真器呢?
2. 如果是USB3.0的接口,又该如何可以用呢?
龟速的开发何时是个头!!!

网友A:
开发还用window10的系统,赶紧降级吧。好多驱动都不支持的。

楼主:
看来WIN XP是最好的选择?

网友B:
只要仿真器驱动可以在win10上支持就可以
USB3.0不用操心    是兼容USB2.0的
你问问仿真器厂家    看看是否支持WIN10

网友C:
win8就用不了,USB3.0同样用不了,官方也没更新驱动

楼主:
张兄及各位大神:win8就用不了,USB3.0同样用不了,官方也没更新驱动
唉,得用另一台电脑来开发。谢谢各位。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张兄及各位大神:win8就用不了,USB3.0同样用不了,官方也没更新驱动
唉,得用另一台电脑来开发。谢谢各位 ...

淡定,你的步子迈的太大,扯着蛋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看来WIN XP是最好的选择?

windows7 应该都支持了。XP太古老了

网友E:
好先进的电脑,windows8我记得仿真器可以支持的。

楼主:
看来,事实已经很明显,谢谢大家。

网友F:
仿真器驱动在WIN10 64位上安装成功了吗

楼主:
没有,不成功,这货!

网友G:
最近调试TI DSP28335发现(XDS510仿真器),只能在WIN7 32位系统上使用

这种问题应该是和开发软件有关吧,楼主用的软件是不是32位的

网友H:
是不是在WIN10 64位系统上,仿真器的驱动没有安装

网友I:
win8系统上的应用就不是很清楚了。

网友J:
感觉这是系统和软件的兼容性问题了

网友K:
win10 64位系统的兼容性怎么样啊

楼主:
这件事,要找TI原厂更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