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MAPLAB X有的变量无法建立观察

楼主(2015-10-24):
MAPLAB X xc8编译器,PIC18F4680 用仿真调试,想const unsigned char  DataStr[]=__DATE__;的DataStr[]加入到观察中,但IDE就是无法建立观察。不知大家遇到过没?

网友A:
可以的,如果变量是数组的话,因为debugger需要知道它的长度,如果不知道长度,它不知道在哪结束,所以需要在某地方设置长度,然后就可以观察了。不过具体在哪设置,我忘了,
说了这么多,实际上也没帮上忙,呵呵。

网友B:
const变量存在程序存储区的,可能是这个原因无法观察

楼主:
我发现问题原因了,我只是在main()函数前声明了数组,并没有在main()中使用该产量,所以无法建立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