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求助] 红外遥控发射NEC编码,代码有问题,LEAD的持续时间无法按要求调整,求助!

楼主(2015-10-24):
大家好,
     从网上DOWN了程序,优化了一下,主要想调整NEC编码的占空比(不是38K载波的占空比),但是实际测试输出LEAD波形时并不按设计的走(地址码与数据码都未发现有问题),如,695次调用TIMER0中断,输出延时是对的,但是900次调用中断后就不对了,感觉哪里有东西打断了进程?也尝试在不同的地方加中断、计数使能,但是总有问题。
     我用的是STC12C5202AD单片机,用KEIL 5编译,已经将芯片导入到KEIL里,使用外部12M晶振。
     代码如下:

------------------------自定义头文件----------------------------
#ifndef _C51_ZY_H_
#define _C51_ZY_H_

void UartInit();
void delay_us(int i);
void IR_transfer(char iraddr1,char iraddr2,char p_irdat);
void timer0_int_13us(void);
void delay_100ms(int k) ;
#endif

---------------主程序-----------------------------------------
     #include <reg51.h>
#include <C51_ZY.h>
sbit P1_1=P1^1;     //  LED
char  iraddr1=0x44;    //the first byte of the hex address
char  iraddr2=0x9b;     //the second byte of the hex address
char  p_irdata=0x12;    //IR DATA
void main(void)
{
  P1_1=0;
        AUXR |= 0x80;         //SET TIMER0 1T MODE
  P1M1 &= 0xF7;
  P1M0 |= 0x08;        //SET P1_3 PUSH-PULL MODE
        //UartInit();

        IR_transfer(iraddr1,iraddr2,p_irdata);

        //delay_us(10);

}

----------------------TIMER0初始化-----------------------------
#include <reg51.h>
#include <C51_ZY.h>
void  timer0_int_13us(void)
{

        AUXR |= 0x8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 |= 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
        ET0 = 1;
        TL0 = 0x64;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FF;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

-----------------------延时子程序--------------------------
void delay_100ms(int k)
{
  int i,j;
  for(k;k>0;k--)
{
  for(i=0;i<150;i++)
     {
                        for(j=0;j<400;j++);
     }
        }

}

--------------------发射程序---------------------------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just for convenience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include <reg51.h>             //the standard head file
#include <C51_ZY.h>
static bit OP;                 //the turn on or off of the IR led
int count;     //delay count
int endcount;   //terminate count
unsigned char flag;     //the flag of IR emission
sbit P1_3=P1^3;      // IR pin

extern char  iraddr1;    //the first byte of the hex address
extern char  iraddr2;     //the second byte of the hex address
extern char  p_irdata;    //IR DATA
int test_mode;//0 mean constant period,1 mean constant duty cycle
int logic_high;
int logic0_low;
int logic1_low;
int lead_high;
int lead_low;
void   SendIRdata();
void IR_transfer(char iraddr1,char iraddr2,char p_irdata);
//void   delay_us(int i);
//void timer0_int_13us(void);
void IR_transfer(char iraddr1,char iraddr2,char p_irdata)
{

            count=0;
                        flag=0;
                        OP=0;
                        P1_3=0;
                  EA = 1;      // permit cpu interrupt

            timer0_int_13us();

                        //TMOD = 0x11; //set timer0&1 to the HEX mode of 1
                        //ET0 = 1;     //permit timer0 interrupt
                        //TH0 = 0xFF;
                        //TL0 = 0x7d;  //set timer0 have a interrup per 13us(38k/2)
      //TR0 = 1;     //start count

        test_mode=0;     //0 mean constant period,1 mean constant duty cycle
        logic_high=43;   //43=0%;34=-20%,52=+20%;21=-50%,65=+50%
        lead_high=903;   //625(-10%),556(-20%),486(-30%),417(-40%),347(-50%)
                         //695(0%)
                         //764(+10%),834(+20%),903(+30%),973(+40%),1000(+45%)
        if(test_mode==0)
        {
                lead_low=350;//1045 is standard,
                logic1_low=173-logic_high; //173 is standard,
                logic0_low=87-logic_high;        //87 is standard,
        }
        else
        {
                lead_low=lead_high/2+1;    //+1 为了补偿中断子程序中取反操作与赋值操作的时间差
                logic0_low=logic_high+1;
                logic1_low=logic_high*3+1;
        }

do{
         //ET0=0;
         //TR0=1;
         //EA=1;
   SendIRdata();
         //TR0=0;
         //ET0=0;
         //EA=0;
         delay_100ms(5);
  }
while(1);
}
void SendIRdata()
{

        int i;
        char irdata;
                       //---------------send the starting code of 9ms---------------------
        endcount=lead_high;  //690 is standard,
  flag=1;
  count=0;
  //ET0=1;TR0=1;
  do{}while(count<endcount);
                      //---------------send the ending code of 4.5ms--------------------
        //ET0=0;TR0=0;
        endcount=lead_low;  //
  flag=0;
  count=0;
        //ET0=1;TR0=1;
  do{}while(count<endcount);
  //ET0=0;TR0=0;
               //-----------------send the first 8 bit of the address----------------
        irdata=iraddr1;
        for(i=0;i<8;i++)
        {
               //---------------first,send 0.56ms ir wave(38k),voltage high-----------
                //ET0=1;TR0=1;
                endcount=logic_high;
                flag=1;
    count=0;

    do{}while(count<endcount);
                          //----------------stop send ir wave,voltage low-----------------
          if(irdata-(irdata/2)*2)  //judge the last binary bit is 1 or 0
                {
                        endcount=logic1_low;          //1 mean wide low level
                }
                else
                {
                        endcount=logic0_low;          //0 mean narrow low level
                }
    flag=0;
    count=0;
    do{}while(count<endcount);
    irdata=irdata>>1;
  }
              //-------------send the last 8 bit of the HEX address-----------------
    irdata=iraddr2;
    for(i=0;i<8;i++)
    {
      endcount=logic_high;
      flag=1;
      count=0;
      do{}while(count<endcount);
                  if(irdata-(irdata/2)*2)
                          {endcount=logic1_low;}
      else
        {endcount=logic0_low;}
      flag=0;
      count=0;
      do{}while(count<endcount);
      irdata=irdata>>1;
    }
             //------------------send 8 bit data---------------------
    irdata=p_irdata;
    for(i=0;i<8;i++)
    {
      endcount=logic_high;
      flag=1;
      count=0;
      do{}while(count<endcount);
      if(irdata-(irdata/2)*2)
        {endcount=logic1_low;}
      else
        {endcount=logic0_low;}
      flag=0;
      count=0;
      do{}while(count<endcount);
      irdata=irdata>>1;
     }
             //---------------------send the 8 bit complement data----------------------
     irdata=~p_irdata;
     for(i=0;i<8;i++)
      {
        endcount=logic_high;
        flag=1;
        count=0;
        do{}while(count<endcount);
        if(irdata-(irdata/2)*2)
          {endcount=logic1_low;}
        else
          {endcount=logic0_low;}
        flag=0;
        count=0;
        do{}while(count<endcount);
        irdata=irdata>>1;
      }
     endcount=logic_high;
     flag=1;
     count=0;
     do{}while(count<endcount);
     flag=0;
                P1_3=0;
                 //ET0 = 0;
}

//***********************************************************************************
         //timer0 execute interrupt
void timeint(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ET0=0;

        TH0=0xFF;
        TL0=0x7E;
        TR0=0;
        count++;

        if (flag==1)
         {
                 OP=~OP;
         }
        else
         {OP = 0;}
          P1_3 = OP;
         //ET0=1;
         TR0=1;
}

-------------------------------

网友A:
你这个程序结构不好,看起来太费劲.
移植不方便.
不需要那么多全局变量,尽量用函数形参传递数值.

网友A:
刚写了个供参考.
头文件只需要有 IR_transfer()的函数声明.

#include <reg51.h>
sbit IR_out_pin=P1^3;
#define F_CARRIER 38.0 //38kHz

void delay_carrier(void)
{
    //延时调整,最好使用定时器延时
}
void pwm_on(unsigned char n)
{
    unsigned int i;
    i=560/(1000/CARRIER)*2*n;
    do
    {
        IR_out_pin=~IR_out_pin;
        delay_carrier();//此处设断点,观察延是否时为载频周期的一半(1000/CARRIER/2uS)
    }while(--i);
}
void pwm_off(unsigned char n)
{
    unsigned int i;
    i=560/(1000/CARRIER)*2*n;
    do
    {
        IR_out_pin=0;
        delay_carrier();
    }while(--i);
}

void IR_Lo(void)
{
    pwm_on(1);
    pwm_off(1);
}
void IR_Hi(void)
{
    pwm_on(1);
    pwm_off(3);
}
void IR_S(void)
{
    pwm_on(16);
    pwm_off(8);
}
void IR_Tx_byte(unsigned char byte)
{
    unsigned char bits=8;
    do
    {
        if(byte&0x01) IR_Hi();
        else IR_Lo();
        byte>>=1;
    }while(--bits);
}
void IR_transfer(char iraddr1,char iraddr2,char p_irdata)
{
    IR_S();
    IR_Tx_byte(iraddr1);
    IR_Tx_byte(iraddr2);
    IR_Tx_byte(p_irdata);
    IR_Tx_byte(~p_irdata);
    IR_L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