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MIC29302这个芯片中他一直强调压降450mv是什么意思,有多大用呢,能体现出什么

楼主(2015-10-24):
(无正文)

网友A:
应该是这个器件需要维持稳定电压输出的进出压差.
意思就是输入必须比输出高450mV,或者说这个器件本身至少吃掉450mV,才能正常工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这个器件需要维持稳定电压输出的进出压差.
意思就是输入必须比输出高450mV,或者说这个器件本身至少吃 ...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