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code Warrior中kl02z项目建立问题,求指教

楼主(2015-10-24):
各位大神求帮助,我在Code Warrior新建了一个KL02Z的项目,为什么每次都会跑到kinetis_sysinit.c的下面的函数中不出来了
void Default_Handler()
{
        __asm("bkpt");
}

我的程序很简单,为
#include "derivative.h" /* include peripheral declarations */
#define  PCR_OUTPUT_CONFIG  (PORT_PCR_MUX(1) | PORT_PCR_DSE_MASK )

int main(void)
{
        int counter = 0;
        //sysinit();
        PORTB_PCR6 = PCR_OUTPUT_CONFIG;
        GPIOB_PDDR = 1<<6;
        GPIOB_PSOR &= ~(1<<6);

        for(;;) {
                   counter++;
        }

        return 0;
}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A:
貌似进入了硬件错误中断了啊

网友A:
程序跑飞了,感觉,检查一下你写的程序有无问题,或者单步运行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跑飞了,感觉,检查一下你写的程序有无问题,或者单步运行试一下

还没有进入main里面就死了

楼主:
来吧,自己问题自己解,原来是GPIO的时钟没有初始化,增加下面的语句就可以了。
    /* Enable all of the port clocks. These have to be enabled to configure
     * pin muxing options, so most code will need all of these on anyway.
     */
    SIM_SCGC5 |= (SIM_SCGC5_PORTA_MASK | SIM_SCGC5_PORTB_MASK);

好坑啊,好久没有搞cortex-m的芯片了,都忘了gpio在设置前要初始化gpio时钟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来吧,自己问题自己解,原来是GPIO的时钟没有初始化,增加下面的语句就可以了。
    /* Enable all of the  ...

原来是这个样子啊,楼主要细心啊

网友C:
楼主如果还有问题,欢迎继续交流。
如果问题解决了,还请帮我们及时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