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着看下这个怎样实现好

楼主(2015-10-24):
      我现在在做传感器的,主要就是先对检测单元的输出信号进行AD数据采集的,然后再处理成频率与幅值的。
    原来的方案就是先1s内采集1024个数据点,该数据为双字节的,采样频率为1024Hz。然后直接采用FFT变换的就可以得到该数据的,但是现在有了新的要求的,原来的信号可以看成是单一频率的信号,采集1s的数据进行处理,也不是多大难事的吧,,但现在要求是采集1s中的变频数据的,频率数变化的,和该怎样整呢?

楼主:
补充一下的啊,,我的主CPU芯片的RAM为20K,采集1024个数据点的FFT处理时占用的RAM空间就达到了近20K的,所以现在的方案需要修改的,,不知道能怎样做的啊

楼主:
FFT变换的会后非常占用RAM的空间的,其数据局类型均为float型的,所以现在FFT处理的点数是不能增加的了,在增加的话我的RAM就溢出了。。哪位大侠有好的办法给推荐个的吧,谢了。。

网友A:
应该有这样类似的方案的。可以参考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