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FRDM-KL02Z 升级open SDA

楼主(2015-10-24):
说个经验9.9一块的openSDA,到手后发现 IAR debug联不上,驱动也装好了就是联不了!FRDM-KL02Z  的OPENSDA的Bootloader versions 是1.09,可以通过盘里面的链接去查看板本(文件名 SDA_INFO.HTM),。网上传说只有windows7以前能联上,windows 8以后就无法使用了需在升级openSDA ,所以就试了一下升级,但是根据PEmicro 的介绍升级需要windows7以前的系统才能升,我的windows10 用不了,用官方提供的步骤也不行,最后试出来以下方法操作方法
1,按reset 将USB连上电脑 松开reset ,这时会进入Bootloader模式,会出现一个127M的盘符Bootloader 盘,
2,将压缩包里的BOOTUPDATEAPP_Pemicro_v111.SDA 右键发送到Bootloader 盘,  附件有或是通过Bootloader 盘里面的连接去下载(需要注册)
3,断开USB ,重新连接,这时FRDM-KL02Z 的LED会开始闪,(如果没有升级成功,就不会亮)
4. 将压缩包里面的 MSD-DEBUG-FRDM-KE02Z_Pemicro_v114.SDA 右键发送到Bootloader 盘。
5,断开USB,重 新连接,就升级完了,
6,点开盘里面的 SDA_INFO.HTM 就要吧看到已经升级到1.14了。

windows7 以前可以将文件拖入到bootloader盘,windows8以后的系统 拖入是无法升级的,需要右健发送到,才能升级成功
经15.17楼两位仁兄 试验,如果在windows8/10下无法升级,可以启动电脑F8 到安全模式 按以上方法右键发送进行升级,两位兄弟实测windows10与windows8都都可以,省去采用PE或是找windows7与XP的烦恼。

附件的文件可以从这里面下载,需要注册 下载“Firmware Apps ”和“ PEDrivers_install.exe ” 附件的文件都是Firmware Apps包里面的
http://www.pemicro.com/downloads/download_file.cfm?download_id=378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TIxNjc4fGZkZWQ3ZGZifDE3NTk4MTEwOTB8MHw%3D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TIxNjgwfDcyZDVjOGMzfDE3NTk4MTEwOTB8MHw%3D

网友A:
我用IAR可以调试下载,win7,但是现在用keil 不行,装了V5.16a的还是不行,出错提示:

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B:
我win10发送还是不行啊……

网友C:
实测win8.1按照上述方法不行,现在在准备pe环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IAR可以调试下载,win7,但是现在用keil 不行,装了V5.16a的还是不行,出错提示:

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

我用的是windows10 + IAR  你这个提醒没有见过,不是太清楚

网友D:
留下了,我的是win10,也需要升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win10发送还是不行啊……

按reset进连上后 先发送BOOTUPDATEAPP_Pemicro_v111.SDA过去,断电,再联再发送 msd-debug-****114,如果不行,请试一下,命令行发送过去。我是解压文件后选定文件右键发送到 试的一次性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实测win8.1按照上述方法不行,现在在准备pe环境

按reset进连上后 先发送BOOTUPDATEAPP_Pemicro_v111.SDA过去,断电,再联再发送 msd-debug-****114,如果不行,请试一下,命令行发送过去,用cmd或是shell。我是解压文件后选定文件右键发送到 试的一次性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win10发送还是不行啊……

试试命令行发送吧,具体原因我猜是因为windows会在打开时生成临时文件的原因,就像windows +e打开文件不会运行auto一样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按reset进连上后 先发送BOOTUPDATEAPP_Pemicro_v111.SDA过去,断电,再联再发送 msd-debug-****114,如果 ...

试过。copy命令,也切换到ubuntu试过都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按reset进连上后 先发送BOOTUPDATEAPP_Pemicro_v111.SDA过去,断电,再联再发送 msd-debug-****114,如果 ...

命令行?不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过。copy命令,也切换到ubuntu试过都不行

这个……无解呀,猜不透,我就是先前不行,后面右键发送到成功升级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按reset进连上后 先发送BOOTUPDATEAPP_Pemicro_v111.SDA过去,断电,再联再发送 msd-debug-****114,如果 ...

根据你的提示,我直接进入了安全模式,然后右键发送,OK了!:lo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你的提示,我直接进入了安全模式,然后右键发送,OK了!

:handshake恭喜,全靠试呀……:lol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根据你的提示,我直接进入了安全模式,然后右键发送,OK了!

好吧,win8确认安全模式可以刷进去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好吧,win8确认安全模式可以刷进去

不明白到底什么个原因,估计官方都不知道这样可以,官方只说要回到win7或xp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明白到底什么个原因,估计官方都不知道这样可以,官方只说要回到win7或xp ...

个人猜测是因为开发板虚拟出来的盘,并不是一般的盘,SDA肯定是无法读取高级别的磁盘格式,只能认低级分区格式,而windows 8以后的系统会在操作这种低级盘的时候会有附带临时文件修改导致写入的文件并不是从闪存盘设定的开头区开始写入的,而openSDA升级前的程序默认从固定的闪存区开始读取的,所以无法读取到正确的文件进行升级,而采用发送或是进安全模式后,windows 会减少附带操作或是无附带操作,所以能写入到对应的区段,所以能正确的升级。  以上纯猜的,请飞思卡尔来个官方解释吧……

网友E:
顶楼主,我现在用的就是win10系统,就遇到了你说的问题

网友F:
楼主你太厉害了,我还在发愁这个win10怎么用呢

网友G:
通过这种方法win10就能用opensda了,真好

网友H:
对于win10系统还真是麻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对于win10系统还真是麻烦啊

:lol淡定就好!

网友E:
现在好了,我的在win10下面也可以用了

网友I:
这就是升级过程,也有win8和win10的升级过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就是升级过程,也有win8和win10的升级过程吧

就是升级过程呀,只是windows8与windows10下面,直接拷进盘里是无法成功升级的需要用右键发送才能成功升级。而且官方给的是升级需要在XP或windows7平台上进行。

网友J(2015-11-23):
为什么我的插到电脑上不显示U盘呢

网友K:
我的win7插上也不好使,经过楼主的讲解,现在可以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为什么我的插到电脑上不显示U盘呢

你装好驱动了吗?

网友L:
这个USB真是博大精深,我的u盘程序还没看明白

网友M:
这个kl02上的opensda是不是也可以固化为Jlink,上面的芯片用的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这个kl02上的opensda是不是也可以固化为Jlink,上面的芯片用的什么呢

用上面的方式,刷入j link固件就ok了

网友M:
引用 楼主:
你装好驱动了吗?

好像是按中间那个复位键的时候才显示U盘

楼主:
引用 网友M:
好像是按中间那个复位键的时候才显示U盘

1.直接也是有U盘的,2.按复位键出来的进行升级更新模式的盘,两个盘显示的内容有一点点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