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syntax error near 'while

楼主(2015-10-24):
#include"reg52.h"
unsigned int a;
sbit P1_1=P0^1;
sbit LEDD=P1^4;

void main()
{
P1_1=0;
LEDD=0;
a=50000
while(a--);
a=50000;
P1_1=1;
while(a--);

  }

51HEI.C(11): 错误 C141: syntax error near 'while'

网友A:
这么简单的错误,稍微注意一下就能找出来啊

网友B:
看错误提示就知道在while函数附件有错误,你仔细看就知道上面少了一个分号啊啊啊

网友C:
少了个分号。

网友D:
对啊,编程的特点,以分号作为结束,是必然现象啊!

网友E:
这个问题我开始学单片机的时候也是遇到过

网友F:
这种低级的错误还是不要拿到论坛上讨论的好,感觉把论坛的地位降低了

网友G:
LEDD=0;
a=50000
while(a--);

a=50000丢失分号

网友H:
楼主马虎大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