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程序在写程序时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5-10-24):
通常用 C 语言编写的程序,都能在普通的 C 编译器上编译,所生成的可执行程序,能在 PC 机上运行,但不一定能在单片机上执行。用在单片机上的 C 程序在写程序时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 C 语言在调用标准库函数时,总是在程序开头用文件包含命令 #include:lol

网友A:
嗯嗯 都知道是这样,能说说为什么是这样吗??

网友B:
要注意的问题应该还很多。比如返回值问题等。

网友C:
#include是将头文件包含进来

网友D:
C 语言在调用标准库函数时,总是在程序开头用文件包含命令 #include

网友E:
头文件是为了把硬件和标准抽象出来。

网友F:
有的用#include<文件名>的形式,有的用#include"文件名"的形式,两者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
< >引用的是编译器的类库路径里面的头文件
" "引用的是你程序目录的相对路径中的头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嗯 都知道是这样,能说说为什么是这样吗??

#include 在前面加上这个,表示调用的是库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