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与下载] 直流无刷电机驱动板硬件搭建

楼主(2015-10-25):
一直想玩四轴,但是又穷,没得办法,刚好碰到YL-KL26开发板,很幸运的拿到了。 但是驱动电路没有票子去打板,索性就用其他板子手工搭吧。
KL26有6路定时器,刚好驱动3相电机,本人硬件狗,ADC采样分配的四路,目前还没调试软件,不知道能不能用。也欢迎大牛拍砖,小弟跟着多学点。
    刚开始没有画原理图就动手搭建电路了,从做电源的同事那里征用了IRF640 N-mos和IRF9540 P-mos,主要东西搞定,开始搞破坏~
一块大底板,裁剪成上图,焊上MOS和电容,弄个LED上去。

背面图,为了省钱,惨不忍睹了~!
MOS的驱动部分,刚开始就想到了光耦隔离,没有考虑全面,
后面补充原理图的时候发现不对还要修改,但是先上带光耦的图。

楼主:
原谅我打码,别丢了饭碗^.^,最后驱动和MOS用排线链接。

然后选择YL-KL26的管脚链接驱动板

先选择6个输出PWM的管脚,如上图。这里牢骚一下,Freescale的规格书真的不好看,
对比ST和TI的简直太简单了。反正我是没找到到底有几路ADC可用,也欢迎拍砖,或许我找错规格书了(我用的是光盘带的)
然后选择ADC管教,检测什么 呢? 三相的感应电动势,用来检测换向位置,一个用来过流保护。

PTE20不想改,刚好用于油门吧,目前是这样架构的。加了一个PTC2脚

搞定,最后图片给大家欣赏下:

楼主:
明天要按照原理图修改光耦部分,改成不隔离了,之所以这样改是因为要检测电流和感应电压,
已经共地了,不想再用线性光耦采样,那样系统太庞大了。

楼主:
附件原理图,有错误的地方还请大牛不吝赐教。

bldc_sch(1).pdf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明天要按照原理图修改光耦部分,改成不隔离了,之所以这样改是因为要检测电流和感应电压,
已经共地了, ...

楼主这是你自己做的板子吗

网友B:
KL26有6路定时器,刚好驱动3相电机,这个确实是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