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还是HardFault_Handler问题

楼主(2015-10-25):
F0程序一运行FLASH_ProgramWord就出现HardFault_Handler错误,两个参数值均正常
中断前

中断后

无从下手,给个思路???

网友A:
参数认真看一下,是否有对齐问题

楼主:
感谢楼上!问题解决了;在M0的C程序中
p=(uint32_t *)buf;
这种转换是非常危险的,其中p是32位指针类型,buf是字节类型的缓冲区,如果buf是一个定义好的变量首地址可能不会出现问题(因为编译器可能为每一个变量安排一个偶地址),但如果buf是参数传递过来的例如(buf+1)之类的地址那就会产生对齐问题;这也算是m0的一个缺陷吧,毕竟在C语言本不应考虑此问题。

网友B:
m0原来是有缺陷的,被楼主发现了,楼主大神啊

楼主:
好吧,楼上,你在挖苦我,说缺陷有点重了,应该说是一个遗憾的设计!
貌似ARM都有这个问题,32位存取指令必须对齐。

网友C:
p是32位指针类型,buf是字节类型的缓冲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