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32位单片机ADC差分输入采集问题~

楼主(2015-10-25):
如上图所示,左侧为欲测量电阻网络,右侧为32位单片机,内有12位ADC.
    现在单片机的供电与其电阻网络电源一致,ADC参考源也为Vcc和地,想要测得R2的电压,请问单片机采用ADC差分输入是否能测得R2两端的电压?采集进来的是否是0-4095的ADC值?本人测试过类似电路,好像这种做法不太对,和想要的结果不一样。

网友A:
还要看你的基准电压是怎么选择的吧

网友B:
输入信号满足输入范围,
ADC参考源也为Vcc和地,
单片机采用ADC差分输入,
能测得R2两端的电压
ADC12位,那么就是0-4095的ADC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入信号满足输入范围,
ADC参考源也为Vcc和地,
单片机采用ADC差分输入,

感谢你的回答,确实是这样的,昨天是自己软件弄错了,这样的接法是对的,单片机读进来跟预想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