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单片机NU100 48pin的ADC差分输入问题

楼主(2015-10-25):
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2015-10-25 14:12 上传

    如上图所示,左侧为欲测量电阻网络,右侧为32位单片机,内有12位ADC.
    现在单片机的供电与其电阻网络电源一致,48pin没有参考源引脚,默认ADC参考源为Vcc和地,想要测得R2的电压,请问单片机采用ADC差分输入是否 能测得R2两端的电压?
  采集进来的是否是0-4095的ADC值?本人测试过类似电路,好像这种做法不太对,和想要的结果不一样。

来自 2楼

楼主:
已经解决问题,这样的接法可行,早上验证过可以,之前出错是因为软件没处理好,变量的符号没考虑。

网友A:
感觉这样测不出来啊,不是统一的地。

网友B:
应该这种方法不行的,运放好像不是这么用等

网友:
没这么用过,估计不行吧。

网友C:
ADC的测量应该测量对地的电压的。

网友D:
可以换个方法做个试试,这种不知道有人坐过没,楼主可以先测一下看看跟预想的一样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这样测不出来啊,不是统一的地。

地是统一的,感觉地需要不统一才能使用差分测出来,右侧是单片机的模型,具体应该有更多电路,我只是表达下差分输入的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这种方法不行的,运放好像不是这么用等

地是统一的,感觉地需要不统一才能使用差分测出来,右侧是单片机的模型,具体应该有更多电路,我只是表达下差分输入的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ADC的测量应该测量对地的电压的。

有差分输入的做法

网友A:
不知道楼主找到方法没,我也好奇,这个到底如何测才对。

网友E:
MCU的ADC是单端信号测量还是差分信号测量?我没用过新唐的,51,avr,st单片机没有直接测量差分信号的ADC,如果是单片机能测量差分信号,这样接应该也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MCU的ADC是单端信号测量还是差分信号测量?我没用过新唐的,51,avr,st单片机没有直接测量差分信号的ADC, ...

是差分输入

网友E:
单片机ADC如果就有差分输入功能,那我看不出这有什么不可以啊,楼主可以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