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效C代码的编写

楼主(2015-10-25):
网上找到了一篇**关于高效c代码的编写,在这里贴出来,供大家参考吧。可能大家使用的平台不同,但是总体来说还是有借鉴意义的。

* 编程经验—随着程序员编程经验的增长,优化代码的技术也会相应提高。
* 对指令集映射的理解—单片机的内核不同其架构和特性也不相同。必须清楚C语言和汇编语句之间的映射关系,即这句C语句生成了哪几句汇编语句。
* 对编译器/连接器特性的了解—单片机不同其编译器也不同,即使是同一内核的单片机,不同编译器的代码效率和优化方法也是不同的。
* 清楚地认识系统—除了要了解与系统成本相关的内存,也要了解系统中其他重要的部分,比如对系统运行时间和运行速度的控制、哪些存储资源有限(RAM、ROM/Flash 和堆栈等) 以及系统的可读性等等。

从减少ROM、RAM和堆栈空间的消耗以及提高系统执行速度的角度来说,优化代码的方法有许多种。这里不可能给出所有的方法,只是将一些能显著提高代码效率的方法罗列出来。

变量的定义

要写出好的程序,变量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因为大部分的代码都是和数据有关的操作。即使是在以硬件控制为主的系统中,变量也起了很大的作用,MCU的大部分工作是在把外部硬件(如传感器,按钮等)的数值读进来,进行运算处理(和存储)之后输出相应的结果,用以驱动外围硬件。在使用变量的时候,以下几点需要注意:

(1)变量的大小
不同架构的MCU中,数据类型的长度是不同的,这对于代码效率有很大的影响。在8位机中,例如HC(S)08系列单片机,8bit数据的执行效率是最高的,因为大部分的指令都以字节为运算单位。在台式机环境下,我们通常用int(整型)作为数据类型,但是int数据的长度在不同的机器和编译器中是不同的。所以,要得到高效的C语言程序,我们应该使用类型定义(typedef)的方式规定各种数据类型的长度,尽可能的采用8位数据长度。例如,用uint8_t表示一个无符号8位整型数据(一个字节),用uint16_t表示一个无符号16位整型数据。在运算表达式中,采用类型转换方式把表达式结果值的数据长度缩减到最低所需。表1给出了零页地址内不同数据长度的两个变量相加得到不同数据长度结果所需代码的多少。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数据类型长度的选择对于代码效率的影响是很大的。

(2)无符号数和定点数
除了数据长度,数据是否是有符号数也会影响代码效率。比如两个8位长度的有符号数相加,得到一个16位长度的有符号数,这需要31个字节的代码,有符号数与无符号数进行比较运算所需的代码也比两个都是无符号数运算所需的代码要多。对于运算复杂、精度要求较高的场合,常常需要用到浮点运算。如果控制器硬件上带有浮点运算单元的话,执行起来效率会比较高。但是,大多数8位MCU只支持整数运算。对于浮点运算,既要得到精确的计算结果又不降低代码效率的话,我们可以先把数据按比例放大,运算结束后再按相同比例缩小。例如,要进行十进制小数的运算,可以用101表示10.1,待运算结束后,再用除法得到我们所需的浮点值。因为HC(S)08系列单片机的乘除运算效率很高,把浮点数转成定点数运算,能提高代码效率。此外,还可以用移位的方法来替代乘除运算,Codewarrior支持用移位来替代2的倍数的乘除运算。当然,是否采用移位方式由程序员自己决定。当然,在这个过程中需要考虑是否有溢出、取整是否合理等问题,否则不但可能得到错误的结果,还有可能需要大的数据长度(比如32位的数据)来存储中间值,反而降低了代码效率。

(3)全局变量、静态变量和局部变量
在嵌入式系统中,全局变量的使用可以有效地提高代码效率。全局变量一般会有一个固定的存储位置,如果把它放在零页地址中,代码效率将大大提高。给零页地址中的全局变量赋值可以采用MOV指令,只有3个字节的代码。而给非零页地址中的全局变量赋值就需要用LDA和STA指令,这需要5个字节的代码。如果用局部变量,因为它是存放在堆栈中的,所以在某些情况下需要用到H:X寄存器,而把堆栈指针放到H:X寄存器中去需要4到6个字节的代码(如果堆栈是在零页地址内)。在全局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使用局部变量反而代码效率更高。这里的建议是把那些要频繁使用的或者有位操作的变量定义为全局变量放置在零页地址内,这样能极大的提高代码效率。使用静态变量也是一种非常有用的方法,可以在把变量存储在全局地址范围的同时保持代码的可移植性和再使用性。但是,用来存放静态变量的RAM空间不能释放出来给其他子程序使用。

静态函数

把函数定义成静态函数对于提高代码效率是很有必要的。因为模块内的静态函数只能被模块中的函数所调用,不能被模块以外的函数调用。因此,编译器会有意识的把静态函数放置在靠近其调用者的地方,这样就可以用代码少且执行速度快的指令去访问静态函数。比如用BSR(短调用指令)而不是JSR(长调用指令)。BSR是双字节指令,花费4个总线周期;JSR指令一般占用1~3个字节(跳转到H:X寄存器所指的地址占用一字节,但把地址移入H:X寄存器需要几个字节的代码)和4~6个总线周期。

数组和指针

当需要访问一系列数据的时候,在C语言中通常使用数组或者指针的方式。用固定序号的访问方式(如Array[0])生成的代码最少,执行速度也比递增索引方式(如Array[i++])快。在有些应用场合,数组指针(*(Array++))比数组具有更好的灵活性,因为它可以间接的存取数据。但是,采用数组指针的话会占用较多的ROM(额外的代码用于指针的初始化和使用过程中)和RAM(可能需要其他指针指向数组)。数组和指针除了用于数据的存取也可用于对函数的访问。在嵌入式系统中,不同情况下经常需要调用不同的函数。例如,在通讯中要根据不同的输入数据给出相对应的处理和应答。在C中一般有三种方式来处理这类情形:嵌套if语句、"Switch-case"语句、函数指针。下面是这三种方法的例子,根据状态寄存器中不同的状态值调用相应的响应函数。

i) 嵌套的if语句:
if (STATUS = = A) React_A();
else if (STATUS = = B) React_B();
else if ....
ii) switch-case语句:
switch (STATUS)
case (A): React_A(); break;
case (B): React_B(); break;
...
iii) 函数指针: (假定状态A, B, ... 是顺序编号的值,或是枚举类型值)
void React_Func[] = {React_A, React_B, ...};
...
React_Func[STATUS]();

具体采用哪种方式,依据反复次数而定。表2给出了不同方法对ROM和RAM空间的占用情况。从中可看出“switch”方式的可读性最强,但在反复次数少(函数个数少)的情况下,占用的空间最大。

“if”方式的可读性较好,占用的空间也比较小。而“pointer”方式占用ROM的空间相对变化不大,但占用许多RAM空间。

存储模式和零页的使用

不同的MCU有不同的存储模式。在CodeWarrior for HC(S)08 (V3.1)中,建立工程的时候有small和tiny两种模式可供选择:SMALL模式,如果没有特殊的说明,所有的指针和函数地址都被假定为16位的地址,此模式中代码和数据都被存储在64k的地址空间内;TINY 模式,所有的数据包括堆栈都分配在零页地址空间内,如果没用关键字_far作特殊说明,所有数据指针都被假定为8位地址,但是代码的地址空间仍然是64k,函数指针也仍是16位的长度。

前面讨论中说过,变量放在零页地址内生成的代码较少,而且能有效的支持位运算。在HC(S)08系列单片机中,外围寄存器一般占用$00-$3F的地址空间,所以留给RAM的零页地址空间是有限的。为了缩减生成的代码,就要把频繁使用的变量放在零页内。要根据子程序、函数参数和局部变量使用的情况,确定堆栈的使用频率,如果频率高就把堆栈放置在零页地址内。减少生成的代码,我们也要减少子程序中的参数(因为要用到A和HX寄存器),把经常使用的临时变量定义成全局变量放在零页地址中。当然,全局变量是共享的,所以用的时候我们要格外小心。下面的例程中,在Calc()函数中,可以改变全局变量gTemp2和gTemp3的值,但不能改变变量gTemp1的值,因为一开始就对子程序进行了这个设定。通常,好的变量名可以帮我们清楚的区分变量的作用范围。比如分别以1、2、3结尾的变量,可以设定等级1的子程序只能用1结尾的变量,等级2的子程序只能用2、3结尾的变量。

uint8_t gTemp1, gTemp2, gTemp3;     // 存放临时数据的全局变量,所有函数都可以访问
void_t Calc( uint8_t in) {
   gTemp3 = 0 ;
   for (gTemp2 = 5 ; gTemp2 !=0 ; gTemp2--) gTemp3 += ADCR * t_in;
}

void main( ) {
...
for (gTemp1 = 0; gTemp1 < 3; gTemp1++)
  Calc(array[gTemp1]) ;
...
}

初始化的优化

在CodeWarrior中,每个工程都有一个模板,Start-up启动函数已经预先写好,我们可以在建工程的时候选择是否采用ANSI标准初始化程序。通常,标准初始化程序的代码效率并不高(可以参看start08.c文件中的源程序)。为了减少生成的代码,我们应该采用非ANSI标准的初始化程序,由用户自行编写。比如,仅做堆栈指针初始化、RAM清空和跳转到main函数三项工作,用如下汇编代码实现。
asm {
        clra                           ; 得到清零数据
        ldhx    #MAP_RAM_last         ; 指向RAM的尾部
        stx     MAP_RAM_first         ; 使得RAM起始地址内的数值非零
        txs                            ; 初始化堆栈指针
ClearRAM:
        psha                           ; 清空当前RAM地址
        tst     MAP_RAM_first         ; 检测是否完成RAM的清空
        bne     ClearRAM              ; 没有完成就继续

        txs                            ; 初始化堆栈指针
        jmp     main                  ; 跳转到main()函数
}

除了这些通用的起始程序,还需要对硬件和变量进行初始化。尽管寄存器都有默认值,但仍要培养用软件对硬件初始化的好习惯。对于变量,最好初始值为零,因为清空RAM代码已经完成了这个工作。为了防止代码臃肿,建议把相同初始值的变量归为一组,这样可以用循环的方式对它们进行初始化。在优化代码的时候,要特别注意那些可变型volatile变量(比如寄存器),因为编译器是不会对这些变量进行优化的。

结语

本文简述了一些优化代码的方法,包括变量的选择、使用静态类型、数组和指针的挑选、如何使用存储模式和如何进行初始化等。但是,这仅是所有方法的一部分。一个高效的C语言程序,不仅要代码少、执行速度快,而且要清楚、简洁、准确和易注释。此外,程序要有一个好的架构,便于移植和维护。代码的再使用性(reuse)也是一个关键因素,这不在于代码本身,而在于它能减少开发调试时间。所以说,高效的C语言程序是各种因素的综合体,需要我们全面考量。

网友A:
我也来补充一下,先声明,不是我原创。。。

其实下面的有些内容对STM32并不适用。
另外,程序优化**都有提到汇编,
但是我的观点是,不到万不得已,不要把C改成汇编,否则会给日后的算法移植带来痛苦
而且,我认为就目前的编译器的水平,已经可以把C代码优化到比人工汇编更加强大的了。
其实程序的速度最终是由设计的算法决定的,所以,优化那么几条指令一般意义不大,
有一老外的书上是这么写的:tuning can't fix a bad design.

下面是从一本51单片机的书上copy过来的内容。

程序优化
    由于单片机的性能同电脑的性能是天渊之别的,无论从空间资源上、内存资源、工作频率,都是无法
与之比较的。PC 机编程基本上不用考虑空间的占用、内存的占用的问题,最终目的就是实现功能就可以了。
对于单片机来说就截然不同了,一般的单片机的Flash 和Ram 的资源是以KB 来衡量的,可想而知,单片
机的资源是少得可怜,为此我们必须想法设法榨尽其所有资源,将它的性能发挥到最佳,程序设计时必须
遵循以下几点进行优化:

1. 使用尽量小的数据类型
能够使用字符型(char)定义的变量,就不要使用整型(int)变量来定义;能够使用整型变量定义的变
量就不要用长整型(long int),能不使用浮点型(float)变量就不要使用浮点型变量。当然,在定义变
量后不要超过变量的作用范围,如果超过变量的范围赋值,C 编译器并不报错,但程序运行结果却错了,
而且这样的错误很难发现。

2. 使用自加、自减指令
通常使用自加、自减指令和复合赋值表达式(如a-=1 及a+=1 等)都能够生成高质量的
程序代码,编译器通常都能够生成inc 和dec 之类的指令,而使用a=a+1 或a=a-1 之类
的指令,有很多C 编译器都会生成二到三个字节的指令。

3. 减少运算的强度
可以使用运算量小但功能相同的表达式替换原来复杂的的表达式。
(1) 求余运算
N= N %8 可以改为N = N &7
说明:位操作只需一个指令周期即可完成,而大部分的C 编译器的“%”运算均是调用子程序来
完成,代码长、执行速度慢。通常,只要求是求2n 方的余数,均可使用位操作的方法来代替。
(2) 平方运算
N=Pow(3,2) 可以改为N=3*3
说明:在有内置硬件乘法器的单片机中(如51 系列),乘法运算比求平方运算快得多, 因为浮点数
的求平方是通过调用子程序来实现的,乘法运算的子程序比平方运算的子程序代码短,执行速度快。
(3) 用位移代替乘法除法
N=M*8 可以改为N=M<<3
N=M/8 可以改为N=M>>3
说明:通常如果需要乘以或除以2n,都可以用移位的方法代替。如果乘以2n,都可以生成左移
的代码,而乘以其它的整数或除以任何数,均调用乘除法子程序。用移位的方法得到代码比调用乘除法子
程序生成的代码效率高。实际上,只要是乘以或除以一个整数,均可以用移位的方法得到结果。如N=M*9
可以改为N=(M<<3)+M;
(4) 自加自减的区别
例如我们平时使用的延时函数都是通过采用自加的方式来实现。
void DelayNms(UINT16 t)
{
UINT16 i,j;
for(i=0;i<t;i++)
for(j=0;i<1000;j++)
}
可以改为
void DelayNms(UINT16 t)
{
UINT16 i,j;
for(i=t;i>=0;i--)
for(j=1000;i>=0;j--)
}
说明:两个函数的延时效果相似,但几乎所有的C 编译对后一种函数生成的代码均比前一种代码少1~3
个字节,因为几乎所有的MCU 均有为0 转移的指令,采用后一种方式能够生成这类指令。

4. while 与do...while 的区别
void DelayNus(UINT16 t)
{
while(t--)
{
NOP();
}
}
可以改为
void DelayNus(UINT16 t)
{
do
{
NOP();
}while(--t)
}
说明:使用do…while 循环编译后生成的代码的长度短于while 循环。

5. register 关键字
void UARTPrintfString(INT8 *str)
{
while(*str && str)
{
UARTSendByte(*str++)
}
}
可以改为
void UARTPrintfString(INT8 *str)
{
register INT8 *pstr=str;
while(*pstr && pstr)
{
UARTSendByte(*pstr++)
}
}
说明:在声明局部变量的时候可以使用register 关键字。这就使得编译器把变量放入一个多用途的寄存
器中,而不是在堆栈中,合理使用这种方法可以提高执行速度。函数调用越是频繁,越是可能提高代码的
速度,注意register 关键字只是建议编译器而已。

6. volatile 关键字
volatile 总是与优化有关,编译器有一种技术叫做数据流分析,分析程序中的变量在哪里赋值、在
哪里使用、在哪里失效,分析结果可以用于常量合并,常量传播等优化,进一步可以死代码消除。一般来
说,volatile 关键字只用在以下三种情况:
a) 中断服务函数中修改的供其它程序检测的变量需要加volatile
b) 多任务环境下各任务间共享的标志应该加volatile
c) 存储器映射的硬件寄存器通常也要加volatile 说明,因为每次对它的读写都可能由不同意义
总之,volatile 关键字是一种类型修饰符,用它声明的类型变量表示可以被某些编译器未知的因素
更改,比如:操作系统、硬件或者其它线程等。遇到这个关键字声明的变量,编译器对访问该变量的代码
就不再进行优化,从而可以提供对特殊地址的稳定访问。

7. 以空间换时间
在数据校验实战当中,CRC16 循环冗余校验其实还有一种方法是查表法,通过查表可以更加快获得
校验值,效率更高,当校验数据量大的时候,使用查表法优势更加明显,不过唯一的缺点是占用大量的空
间。
//查表法:
code UINT16 szCRC16Tbl[256] = {
0x0000, 0x1021, 0x2042, 0x3063, 0x4084, 0x50a5, 0x60c6, 0x70e7,
0x8108, 0x9129, 0xa14a, 0xb16b, 0xc18c, 0xd1ad, 0xe1ce, 0xf1ef,
0x1231, 0x0210, 0x3273, 0x2252, 0x52b5, 0x4294, 0x72f7, 0x62d6,
0x9339, 0x8318, 0xb37b, 0xa35a, 0xd3bd, 0xc39c, 0xf3ff, 0xe3de,
...
0x6e17, 0x7e36, 0x4e55, 0x5e74, 0x2e93, 0x3eb2, 0x0ed1, 0x1ef0
};
UINT16 CRC16CheckFromTbl(UINT8 *buf,UINT8 len)
{
UINT16 i;
UINT16 uncrcReg = 0, uncrcConst = 0xffff;
for(i = 0;i < len;i ++)
{
uncrcReg = (uncrcReg << 8) ^ szCRC16Tbl[(((uncrcConst ^ uncrcReg) >> 8)
^ *buf++) & 0xFF];
uncrcConst <<= 8;
}
return uncrcReg;
}
如果系统要求实时性比较强,在CRC16 循环冗余校验当中,推荐使用查表法,以空间换时间。

8. 宏函数取代函数
首先不推荐所有函数改为宏函数,以免出现不必要的错误。但是一些基本功能的函数很有必要使用宏
函数来代替。
UINT8 Max(UINT8 A,UINT8 B)
{
return (A>B?A:B)
}
可以改为
#define MAX(A,B) {(A)>(B)?(A):(B)}
说明:函数和宏函数的区别就在于,宏函数占用了大量的空间,而函数占用了时间。大家要知道的是,函
数调用是要使用系统的栈来保存数据的,如果编译器里有栈检查选项,一般在函数的头会嵌入一些汇编语
句对当前栈进行检查;同时,cpu 也要在函数调用时保存和恢复当前的现场,进行压栈和弹栈操作,所以,
函数调用需要一些cpu 时间。而宏函数不存在这个问题。宏函数仅仅作为预先写好的代码嵌入到当前程序,
不会产生函数调用,所以仅仅是占用了空间,在频繁调用同一个宏函数的时候,该现象尤其突出。

9. 适当地使用算法
假如有一道算术题,求1~100 的和。
作为程序员的我们会毫不犹豫地点击键盘写出以下的计算方法:
UINT16 Sum(void)
{
UINT8 i,s;
for(i=1;i<=100;i++)
{
s+=i;
}
return s;
}
很明显大家都会想到这种方法,但是效率方面并不如意,我们需要动脑筋,就是采用数学算法解决问题,
使计算效率提升一个级别。
UINT16 Sum(void)
{
UINT16 s;
s=(100 *(100+1))>>1;
return s;
}
结果很明显,同样的结果不同的计算方法,运行效率会有大大不同,所以我们需要最大限度地通过数
学的方法提高程序的执行效率。

10. 用指针代替数组
在许多种情况下,可以用指针运算代替数组索引,这样做常常能产生又快又短的代码。与数组索引相
比,指针一般能使代码速度更快,占用空间更少。使用多维数组时差异更明显。下面的代码作用是相同的,
但是效率不一样。
UINT8 szArrayA[64];
UINT8 szArrayB[64];
UINT8 i;
UINT8 *p=szArray;
for(i=0;i<64;i++)szArrayB[i]=szArrayA[i];
for(i=0;i<64;i++)szArrayB[i]=*p++;
指针方法的优点是,szArrayA 的地址装入指针p 后,在每次循环中只需对p 增量操作。在数组索引
方法中,每次循环中都必须进行基于i 值求数组下标的复杂运算。

网友A:
楼上的内容摘自《51单片机技术与应用系统开发案例精选》一书,
不管学不学51,都建议阅读 第二十一章 的内容。